管件工具的操作

楼主(2009-03-27):
管件工具的操作

割刀

割刀又称为割管器,是专门切割紫铜管、铝管等金属的工具。直径4--12mm的紫铜管不允许用刚锯锯断,必须使用割刀切断。割刀的结构如图所示:(左边的为小割刀,用于空间较小的地方。)

割刀使用方法:将铜管放置在滚轮与割轮之间,铜管的侧壁帖紧两个滚轮的中间位置,割轮的切口与铜管垂直夹紧。然后转动调整转柄,使割刀的刀刃切入铜管管壁,随即均匀地将割刀整体环绕铜管旋转。旋转一圈后再拧动调整转柄,使割刃进一步切入铜管,每次进刀量不宜过多,只需拧进1/4圈即可,然后继续转动割刀,此后边拧边转,直至将铜管切断。切断后的铜管管口要整齐光滑,适宜涨扩管口。

毛细管的切断要用专门的毛细管钳,或用锐利的剪刀夹住毛细管来回转划出裂痕,然后用手轻轻地折断。

扩管器

扩管器又称为涨管器。主要用来制作铜管的喇叭口和杯形口(圆柱形口)。喇叭口形状的管口用于螺纹接头或不适于对插接口时的连接,目的是保证对接口部位的密封性和强度。杯形口则在两个铜管连接时,一个插入另一个管管径内使用。扩管器的结构如图所示:

扩管器的夹具分成对称的两半,夹具的一端使用销子连接,另一端用紧固螺母和螺栓紧固。两半对合后形成的孔按不同的管径制成螺纹状,目的是便于更紧地夹住铜管。孔的上口制成60°的倒角,以利于扩出适宜的喇叭口。

    扩管器的使用方法:扩管时首先将铜管扩口端退火(部分铜管需要)并用锉刀锉修平整,然后把铜管放置于相应管径的夹具中,拧紧夹具上的紧固螺母,将铜管牢牢夹死。
扩喇叭口时管口必须高于扩管器的表面,其高度大约与孔倒角的斜边相同,然后将扩管锥头旋固在螺杆上,连同弓形架一起固定在夹具的两侧。扩管锥头顶住管口后再均匀缓慢地旋紧螺杆,锥头也随之顶进管口内。
此时应注意旋进螺杆时不要过分用力,以免顶裂铜管。一般每旋进3/4圈后再倒旋1/4圈,这样反复进行直至扩制成形。最后扩成的喇叭口要圆正、光滑、没有裂纹。
    扩杯形口时,夹具仍必须牢牢地夹紧铜管,否则扩口时铜管容易后移而变位,造成杯形口的深度不够。管口露出夹具表面的高度应略大于涨头的深度。扩管器配套的系列涨头对于不同的管径的涨口深度及间隙都已制作成型。一般小于10mm管径的伸入长度大约为6--10mm,间隙为0.06--0.1mm。扩管时只需将与涨头固定在螺杆上,然后固定好弓形架,缓慢地旋进螺杆。操作方法与扩喇叭口相同。

封口钳(大力钳)

封口钳主要用于电冰箱、窗式空调等全封闭制冷系统维修后封闭工艺口时使用。实际操作中首先要根据管壁的厚度调整钳柄尾部的螺栓,使钳口的间隙小于铜管壁厚的两倍,过大时封闭不严,过小时易将铜管夹断。调整适宜后将铜管夹于钳口的中间,合掌用力紧握封口钳的两个手柄,钳口便把铜管夹扁而铜管的内孔也随既被侧壁挤死,起到封闭的作用。检测是否封住的方法是:排出铜管到压力表里面的氟里昂,然后关闭表阀,观察压力表的压力变化。如果不变则封闭起作用,反之就的从新调整钳口。气焊封口后拨动开启手柄,在开启弹簧的作用下,钳口自动打开。

弯管器

弯管器就是弯曲紫铜管的专用工具。弯管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把退过火的紫铜管(部分铜管需要)放入带导槽的固定轮与固定杆之间,然后用活动杆的导槽导住铜管,用固定杆紧固住铜管,手握活动杆柄顺时针方向平稳转动。这样,紫铜管便在导槽内弯曲成特定的形 状。操作时用力要均匀,避免出现死弯或裂痕。

手动弯管器

在日常维修时,有时需要徒手弯曲紫铜管。这时要使用手动弯管器,它的外形是一根弹簧。使用时将弹簧套在需要弯曲的铜管上,如右图所以。尽量以较大的半径加以弯曲,用力要缓慢平稳,弹簧可以保持铜管在一定的范围内铜管不会被弯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