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无法继续进行,系统提示“找不到Workpiece模具目录

楼主(2009-03-27):
图中无法继续进行,系统提示“找不到Workpiece模具目录。请检查安装和/或目录(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4.0\apps_data\mold_data\catalog\)路径。”是怎么回事其中“单位”为空白,偏移框中也无法用。各位大侠知不知道是怎么会事,知道就帮我易吧,谢谢啦

网友(2009-07-17):
我也出现相同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29):
盗版的,没有模具模块

网友:
看看有没有catalog的设定问题,没有做过模具设计,感觉还是config.pr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