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螺纹底孔大小---求教

楼主(2009-03-27):
我们公司经常用到锥管螺纹密封,在这方面没有加工经验,有些加工完,锥管接头直接就拧不上,可能是底孔太小。锥管螺纹的底孔应该为多少合适呢?哪位大侠介绍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请高人指点

网友:
手册上都有

网友:
你可以锥管外螺纹&内螺纹资料看看,一般钻工应该知道去查,另一个办法就是用solidwork画出来立体图形再测量一个就知道(上面用画锥螺纹的命令)

网友:
我们也是经常用的,楼主,机械设计手册上不都有吗?

网友:
我给你吧,8分1是用8.5钻头的..,4分1是用11.5钻头的,8分3是用14.9钻头的,2分1是用18.5钻头的,4分3是用24钻头,1寸是用30钻头的,1寸又4分1是用39钻头的,1寸又2分1是用44.4钻头的,我知都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NPT1/16"    用6.8的我以前在力士乐做阀块的时候记了好多,可惜本子丢了,等我回常州在和以前的同事借来看看,到时在发上来.

网友:
我给你一个表吧,不知能否帮上忙

网友:
楼上发的表不错,一般工艺手册上都有

楼主:
谢谢,下了,非常有用

网友(2009-08-31):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2010-04-16):
德国标准的RC螺纹和国标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2-06-09):
多谢8楼的分享
非螺纹密封与用螺纹密封的区别是不是:
非螺纹密封指的是管螺纹
用螺纹密封指的是锥管螺纹

网友: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锥管螺纹底孔大小也搞不定。

网友:
孔多大.根据你要多大缧纹来定的.

网友:
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