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数控车床换刀报警---请教

楼主(2009-03-27):
我这一台GSK980TD数控车床,程序运行时能换刀,换刀后出现报警(报警显示换刀未完成),刀位以由1号换到2号了;而且手动换刀不能完成,到一半就开始锁紧。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调整感应盘位置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发信盘的位置不对,调整霍尔元件对准磁块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发信盘的位置不对,调整霍尔元件对准磁块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这们仁兄说的对,试试吧。

网友:
  我以前的单位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我的处理是先清除铁削的故障(80%)
没有问题再检查电器故障,然后断电  再开,先刀具换刀  问题解决

还有就是铸件车间。电路版问题短路放电问题  以及相关参数的再修调  基本上就是这些方法

网友:
哥们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换刀PLC程序调出来 看一下 换刀在哪一部 不能完成  看是执行机构不到位还是 检测信号不到位,  就能很清楚的看出来问题出在哪?

网友:
沈阳的经济型数控车,用人家售后人员的话说:俺家这是经济型的!
换刀架里有个用来挡铁削的O型圈,容易犯卡,建议拆下来试试。

网友(2011-09-19):
我也碰上过这种问题,不好办

网友(2012-07-23):
我也碰上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有铁屑,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