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碳化硅高速旋转时会爆裂?

楼主(2009-03-27):
为什么碳化硅高速旋转时会爆裂,转速13000r/min,,请问大家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是不是强度不够甩裂的,这个转速离心力很大的。

楼主:
2# 老丁1

网友:
13000rpm应该是高转速,陶瓷球就是为高转速设计的,会不会是材料的问题?

由于陶瓷材料密度是钢材的40%,陶瓷球的较低向心力会产生更少的接触摩擦,从而达到更快的转速和更高的耐力.

不过目前最常用的主轴轴承陶瓷球材料是氮化硅

网友(2015-10-28):
到底是碳化硅还是氮化硅,陶瓷球轴承爆裂,载荷太大,问题有点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