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材料怎样加工才能达到镜面光洁度?

楼主(2009-03-27):
请教各位高手:
用数控车床加工AL材料,用什么刀具,用什么冷却液才能达到镜面光洁度?

谢谢!

网友:
俺铣工咯
不过想来是高速(线速五六百以上)传统是煤油冷却.其中有个不能粘刀的因素

等着实践多点的来回答

观望中

网友:
高速,钻石刀,专用冷却液,小余量精密加工

网友:
高速会粘刀

网友(点评):
铣前先刷一层煤油

网友:
会粘刀,建议不用数控机床

网友A:
转速不少于5000,金刚石刀具(带好点的修光刃),风冷,不加切削液,小进给。工件最好用小型的精密数车做,6140或者6136类不是那么理想。

网友:
排队等着高手讲解!

网友:
关键是解决粘刀和积屑瘤的问题!

网友:
车完后用研磨膏,在线研磨;或精密滚压,

楼主:
我的产品是高档煤气炉上面的炉盖,是铸AL,余量有0.3MM左右,直径150MM,很薄,1.2MM厚,是斜面,车好后不电镀,要求镜面

网友(2012-08-24):
楼主车过无氧铜镜面没?我最近想找人做这种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少于5000,金刚石刀具(带好点的修光刃),风冷,不加切削液,小进给。工件最好用小型的精密数车做, ...

别的可以看明白,但为什么不要加切削液,而是风冷呢?怕被氧化么?

网友:
高速钢,磨锋利点,加煤油冷却,我以前呆过的一家军工企业都是这么干的,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是高档煤气炉上面的炉盖,是铸AL,余量有0.3MM左右,直径150MM,很薄,1.2MM厚,是斜面,车好后不电 ...

可以用静压车床,我可以做静压车床,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定做。

网友:
铝材能加工到那么高的光洁度么?
我没见过

网友:
这个好,我也有一个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