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在线内径快速测量规特点及对比

楼主(2009-03-27):
前些日子投的1份稿件,发现还可以解决一些同仁的一些概念问题,所以发出来.有不到之处包含,毕竟属于个人观点,尽可能的去阐明几种类型产品的主要特点.谁如果真要拍砖,我接

网友:
测量是生产中很为浪费和高成本的测量手段

网友:
楼主说气动测量是生产中很为浪费和高成本的测量手段,我不太赞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的高成本关键体现在附件成本和管理成本上.一套气动量仪要用起来,非要有气动量仪+过滤器;另外气测头最大的毛病就是由于初始测量间隙的限制,一个气测头的使用寿命非常的有限;一般碳钢测头厂家的承诺是30万次,实际上很多高倍率的测头在测量铝合金件时,十万次都不太可能的;我们每年作很多气测头的,对于测头的使用频次我们心理都很虚的.但这是原理造成的,谁家的都一样.如果考虑用钢结合金或硬质合金的话,可以成倍增加寿命的,但是加工难度又会成数倍增加,成本高居不下,同时又因硬度太高,脆断很严重,很可惜的.但是对于电测头之类的,由于原理上的优势,一般厂家许诺100万次,他们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很骄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要知道测量用的高压气流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那可是一份非常大的资源耗费啊;很多厂家现在都深深感觉到了这种看不见的能源浪费的严重

网友:
谢谢LZ的指教,不过国内的气测头厂家一般用的材料是GCr15 ,日本公司用的是SKS31或者SKS51,可能使用寿命更长一些.另外现在也有在测头表面镀钛或者镀铬等增加耐磨性. 你们公司也可以尝试一下. 另外气动量仪有浮标式,指针式,气电式,只要你的过滤器精度好,即维护正常(最多是定期更换价格不高的滤芯而已) 使用寿命在一二十年没有问题的.

      另外测量用的高压气流,的确是很大的资源浪费,损耗的是电能.我也可以给你提供公式你计算一下: 产生一立方压缩气体需要多少电费,一管气动量仪正常使用一小时需要消耗多少气体.

     不过这种看不见的能源的浪费可以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可以把压缩气体的排放降低到以前的1/30 ;就是说不测量的时候测头不出气,测量或校对的时候有气体供正常使用.
可降低工厂的成本并消减CO2 有利于环境保护,另外浮标不会再上冲,减少浮标的损耗,并且不会再有气体排向大气中的啸叫声,减少噪音污染,优化工作环境.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种节气系统,在附件里,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交流.

网友:
唉,本来懒得理,现在不得不出来和稀泥了。两位各有各的道理,楼主当然偏颇一些我不想和他争,要争的话我会和他私下里争,也没必要,那是他们公司的习惯,材料也是公司宣传材料不好评论。
    xzgg 说的不是很全面,但是已经很有他们的道理了,谢谢肯在这里把公司认为的比较新颖的观点亮出来;同时顺便善意的提醒一下,关于你们公司的东西还是少在这里透露的好,已经有先例,你的另一个兄弟在这里发了一点点在我看来根本很普通的东西结果小日本无意间看见居然警告他,害得他还要我帮忙删掉

楼主:
日本人就这么小气啊?也难怪,哪个岛国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东测的产品从根本上讲,跟国内水平一般吧.原产日本的综合检具整条线的产品我在马自达见过,没什么新意,不过整体感觉很节省很守传统.算是日本人文化的深刻体现吧.

楼主:
准确的说日本人在机械设计方面很保守,缺乏创意.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就非常有成就.很有灵感,思维活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