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俺设计的轴承注脂设备!

楼主(2009-03-27):
希望和同行业前辈交流哦

网友(2009-06-13):
是轴端轴承注油用的吗?
& B9 y. H: t1 g6 r  f仅仅是个外观图片啊!?

楼主:
是给轴端轴承注脂用的,注脂量可软件调节。适应所有现役铁路货车轴承。有SLD和CAD的,但是不方便挂出来

网友:
没看到实质的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到,轴承注脂的专用设备。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工作台上面的两个可以上下移动的主轴为什么这么粗哪?能两个轴承同时加油吗?为什么平台一个有孔,一个没有?

楼主:
那两个主轴是注脂头和压罩。平台上有孔的是个E轴也就是70吨级货车轴承注脂的,那种轴承是从中间和滚珠两端注,没开孔的是D轴承用的

网友:
什么类型的轴承需要专机注脂呢?

楼主:
铁路轮轴上用的所有轴承都须要专机注脂

网友:
楼主能否告诉我,你的抽脂泵是哪里的。我们用的抽脂泵老是坏掉。

网友(点评):
好久没上来啦,用的是深圳科诺迪的气动注脂泵,质量没问题。就是用的时候泵体温度会降低。冒汗呵呵。

网友(2009-07-29):
看样子是不错的设备,应该花了不少心血

网友:
在楼主没设计此机器前,铁路轮轴上的轴承用什么方式润滑呢

网友(点评):
在没有这个设备前也有自动注脂设备,但是存在配件价格高,注脂泵容易损坏,注脂量调节困难。适用性低的特点。我这个可以基本覆盖货车所有轴承。且注脂量通过软件调整

楼主(2009-11-27):
凡人一个,我用的是气动泵,汽车维修常用的气动黄油泵。我用的是深圳科诺迪的。现在有3个在外面用没听说有坏的,你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凡人一个你好,气动泵流量不大,有噪音。特别是工作的时候气泵温度会降低5-6度。你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用

网友(2012-02-20):
和楼主请教些问题:
1、此机油脂存储量多少,就是说够给多少套轴承加脂的,通常看下来,每套轴承需要油脂在300g-700g不等,如果存储量不合适的话,可能工人会抱怨要经常给此机加脂,到不如手动泵直接向轴承加脂,然后放在台秤上计量;
2、油脂机的清洗也很烦的,如果油脂通用那就最好了,不然一个油脂型号或者一条线要用一台,我想楼主公司应该轴承量很大;
3、还有就是这个机器能实现转动加脂吗,还是说有多个加脂口,实现均匀加脂呢。

网友(点评):
1.后面有个黄油桶。用完连桶换。货车轴承注脂量从245--455g不等。误差不允许超过20克。2.货车轴承全部用一种油脂,有标准。这台设备一天要注120个轴承。我制作设备卖。可以实现3点注脂。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下面的台子能转的吧,这样可以实现均匀加脂了,就是要小心密封别碰坏了。

网友: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注脂机吗?

网友:
图应该顺时针转90°来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