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自动换挡怎么设计改进

楼主(2009-03-27):
数控机床自动换挡怎么设计改进,手动挡好还是自动换挡好,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啦1

网友:
呵呵,一般设计成自动的,比如:1-1500是1档位,1501-6000是1档位。
通过系统判定输入的是转速指令在哪个档位上,进行换挡。

网友:
自动换挡好, 这是没什么可说的.
问题是,不管自动换挡还是手动换挡都要受机床本身的设计决定.

网友:
数控机床自动换挡怎么设计改进,手动挡好还是自动换挡好,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啦1
引用 网友A:

都自动换档了,你还要改进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