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oi-TB数控车床机床原点不对

楼主(2009-03-27):
我厂的 FANUC series oi-TB数控车床 X 轴的丝杆进了铁屑,把伺服电机和丝杆拆了下来清理后再装上,做了原点复归后一做开始点就出现  500:+X过行程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1、极限位置设置是否恰当。可在参数里设定。
2、你加工的单位是用毫米还是英制?可在参数里设定。

网友:
这是一个软超程报警。
由参数No.1320和No.1326共同管理。
你可以JOG移动丝杆,观察当发生报警时机床的坐标是否越过No.1320里面的值。
另外,
如果你的X轴是全闭环或使用绝对编码器,拆卸丝杆后要重新设置原点。
如果你的X轴是增量编码器则更好解决。
wujp

网友:
什么都不用搞,很明显是软超程了,修改1320正向软限位。再进行回参考点,回完以后,再改回原来的设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
是软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