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09-03-27):
在车床上车图中的螺纹,材料铜件,刀为金刚石的和螺纹齿形一样的刀,请问怎么编程实现这样螺纹的加工

网友:
有难度  用90度成型车刀  容易扎刀和震动   只能用宏程序

网友:
请楼主日后发关于图纸的,请载个图书发上来,不要用doc等格式!!

网友:
请楼主日后发关于图纸的,请载个图书发上来,不要用doc等格式!!
引用 网友A:

同意,
有很多有个性的朋友用linux系统是不太兼容Microsoft的标准的。

楼主:
怎么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说些跟我求助没关系的话。

网友:
你可以用分层切削。先用30度的刀具,在用60度的刀具,具体尺寸要先用软件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