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负载是可变转矩时,怎么选择电机功率?

楼主(2009-03-27):
要搭建一个发动机配气机构的试验台架,设计用电机带动凸轮轴,目前只有根据仿真得到的凸轮轴的扭矩曲线是类似于正弦曲线,请问该如何选择电机功率?是应该根据最大扭矩选择还是应该根据平均功率选择?十分感谢大家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搭建实验台架时怎么确定飞轮的转动惯量?因为因为在搭建之前什么盈亏功之类的你也不知道啊?
任务很急,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就是说用电机带一个工作机,但是工作机的阻力距是变化的,怎么选择电机功率。
谢谢了。苍天保佑有好心人回复吧!

网友:
当然是以最大负载来选择。

网友:
同意楼上人兄的说法

网友:
个人观点按最大的选,还要计算启动时的转动惯量计算后与电机的样本上比较然后还要有安全系数最后才决定用多大功率的电机!我一个小学徒说的不一定对还请高手指正!

楼主:
因为我不是学机械的,就按照机械原理课本上的照搬过来。
因为在本台架设计中在主轴上有安装飞轮,所以可以利用飞轮储蓄的动能克服短期的过载,故在原动机额定功率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它的平均功率,而不用考虑高峰负荷所需的瞬时最大功率。
只不过目前。鄙人不知道该如何计算出飞轮的惯量,因为没有转矩等的实验数据,所以没法确定盈亏功,请问有人知道设计试验台架时一般有确定惯量的经验公式吗?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根据力学知识是能计算飞轮的转动惯量的。设计功率的时候还是按照最大功率来算,这样也保险点。你涉及的知识是汽车发动机那方面的,你不搞机械,应该是车辆工程专业的吧,否则设计的话有点难

网友:
当然是按最大扭矩来计算,同时也要考虑到如果在系统启动时正好在凸轮所需最大转矩处,此时电机所需转矩要大于扭矩曲线上的最大值,所以选项电机时要充分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B:
以最大负载来选择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B:
以最大负载来选择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通过小功率电机配上大速比的减速机来实现带动大负载低转速的机构?

如果小功率配大速比减速机可以带动大负载的话,那就是用大功率电机和小功率电机都可以通过配减速机来实现带动大负载机构,那什么时候用小功率电机什么时候用大功率电机呢?

具体选型该怎么计算?

如果回转运动用的是回转轴承 ,那算负载转矩的时候,要不要加上回转轴承的摩擦力,如果需要加的话,摩擦因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