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工艺的概念具体是什么?

楼主(2009-03-27):
我已经了解一些.
想知道更详细,专业的答案
诚心象大家请教!

网友:
这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如果从工件变形上看,通常把折弯工艺叫钣金,就是加工过程中工件的厚度不变,这是狭义的;广义的钣金把冲压工艺也算进去了,因为冲压的结果是工件变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