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套有没有办法加工?

楼主(2009-03-28):
因为孔是偏心的,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去慢走丝加工而成(考虑慢走丝周期较长),比较急,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那么高的硬度
也可用快走丝,或者电火花啊

楼主:
快走丝和电火花肯定保证不了精度的,还有没有其他加工方法啊?

网友:
硬度太高,能不能从工艺上下手?

网友:
做个简单工装直接磨

楼主:
是不是做一根偏心芯棒啊

网友:
从图纸上看,设计者是想先机加工,再去热处理的吧。

网友:
公差要求不是太高,热处理好一点的话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热处理是没有问题硬度肯定能达到,主要是孔怎么做最快最好?

网友:
车铣中心,车好后直接钻、铰就是,提前作试验,看热处理收缩量,提前加上。

网友(2009-09-26):
同意10楼上的说法

网友:
热处理前机加工,加上收缩量。

网友:
第一遍用水刀割,第二遍用线割,慢走丝(其实快走丝是可以达到这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