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和Cr12MoV的差异有多大?

楼主(2009-03-28):
请问两者除了化学成分的差别,在性能指标上的差别有多大?最好有具体的数值,还有价格差别,希望达人回答下,谢谢

网友:
Cr12M o V 钢有高淬透性,截面为 300 ~ 40 0㎜以下者可以完全淬透,在 300 ~ 40 0℃时仍可保持良好硬度和耐磨性,韧性较Cr12 钢高,淬火时体积变化最小。可用来制造断面较大、形状复杂、经受较大冲击负荷的各种模具和工具。例如,形状复杂的冲孔凹模、复杂模具上的镶块、钢板深拉深模、拉丝模、螺纹挫丝板、冷挤压模、冷切剪刀、圆锯、标准刀具、量具等。
Cr12钢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冷作模具钢,属高碳高铬类型的莱氏体钢。该钢具有较好的淬透性和良好的耐磨性。由于Cr12钢含碳量高达2.30%,所以冲击韧性较差、易脆裂,而且容易形成不均匀的共晶碳化物。Cr12钢由于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多用于制造受冲击负荷较小的要求高耐磨的冷冲模及冲头、冷剪切刀(剪切硬而薄的金属如硅钢片)、钻套、量规、拉丝模、压印模、搓丝板、拉延模以及螺纹滚模等模具。

网友:
楼上是做什么工作,回答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