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m等于多大的力?

楼主(2009-03-28):
公司有螺帽,国标要求是25N.m,这个单位看起来有点抽像,能不能转化成要用公斤,
就是说,25N.m的扭力矩相当于多少人工用多少公斤的力???

网友:
=25/9.8=2.5Kg力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样的交流值得提倡啊!

网友:
大家 讨论、一起进步

网友:
=25/9.8=2.5Kg力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楼主的是25NM,那是扭矩,你使用的力跟扳手的长度有关系的,要满足其扭矩,必须是你施加的力和扳手的施力点到所拧的螺冒之间的距离的乘积大于25NM才可以,如果使用公斤力的话,那要转化成N,即1KG=9.8N

网友:
六楼说的对,一般扳手的距离也就是用力的指点为0.25m,此时用力应为25NX(1m/0.25m)=100N=10Kg,换句话说,就是用普通扳手需要10公斤的力即可

网友:
用力距扳手, 有这样的单位

网友(2016-04-02):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
赞同七楼说法

网友(2018-01-29):
力距扳手

网友(2018-03-03):
基础啊!在1米长的杠杆上施加1N的力。

网友(2018-04-07):
n*m 是一个力矩的单位,是一力于力臂的乘积单位,用不同长度的扳手扭用的力是不一样的。25n*m用2.5米的力臂去扭,用力只要10n,用25米的话只要1n。直接用扭力扳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