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ER成本如何控制?

楼主(2009-03-28):
本公司有台韩光的LASER机,因我司通常加工SECC1.2的料,使用液氮。价格太高。不知道有没有可替代的气体。既不影响质量又能把成本降下来。液氧,压缩空气都试过了。切割效果很差,要么切不透,要么边上容易烧焦。请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
同问,一般来说,laser使用的氮气纯度越高,切割效果越好,但是4个9的液氮成本很高。如何能够尽可能降低成本,又能够保证好的切割效果?

网友:
SECC的材料现在普遍还是用氮气加工比较多一点,这样断面的质量比较有保证.
液氮的价格应该不是太贵才是啊,我们公司使用林德气体的120立方的气态氮气一组要500左右,如果用来切割SECC1.2的材料可以使用10小时以上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你们氮气的用量比较大而且长期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找气体供应商做那个液氮的立罐,这样从长期来看成本会比较低.
另外你们可以从切割头上面去考虑,例如使用同口径但压力更高的喷嘴之类的.还有就是在保证切割质量的情况下降低气体的压力.韩光的机子没用过,不知有没有3.75"的切割头,短焦切割薄板速度可以更快,气压可以更省.

网友:
找法液空或者空气产品公司~租个立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