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请问CAM到底为何物

楼主(2009-03-28):
以前在中集集团上班时,大家盛传:中集集团在南通中集用CAM与元单位,并与美国一高科公司、国家质检总局搞了一个可靠性试验室,可以在设计前期将各种参数输入,就可以模拟该集装箱使用状态中的受力、易受损情况,以便在设计阶段实实在在地做DPMEA分析,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我想你还是搜一下百度的好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计算机辅助制造!

网友:
到处都是很广泛的说计算机辅助制造,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软件,还是是个识别G代码的软件?

网友:
 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的核心是计算机数值控制(简称数控),是将计算机应用于制造生产过程的过程或系统。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研制成数控铣床。数控的特征是由编码在穿孔纸带上的程序指令来控制机床。此后发展了一系列的数控机床,包括称为“加工中心”的多功能机床,能从刀库中自动换刀和自动转换工作位置,能连续完成锐、钻、饺、攻丝等多道工序,这些都是通过程序指令控制运作的,只要改变程序指令就可改变加工过程,数控的这种加工灵活性称之为“柔性”。加工程序的编制不但需要相当多的人工,而且容易出错,最早的CAM便是计算机辅助加工零件编程工作。麻省理工学院于1950年研究开发数控机床的加工零件编程语言APT,它是类似FORTRAN的高级语言。增强了几何定义、刀具运动等语句,应用APT使编写程序变得简单。这种计算机辅助编程是批处理的。
  CAM系统一般具有数据转换和过程自动化两方面的功能。CAM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计算机数控,计算机辅助过程设计。
  数控除了在机床应用以外,还广泛地用于其它各种设备的控制,如冲压机、火焰或等离子弧切割、激光束加工、自动绘图仪、焊接机、装配机、检查机、自动编织机、电脑绣花和服装裁剪等,成为各个相应行业CAM的基础。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是通过计算机分级结构控制和管理制造过程的多方面工作,它的目标是开发一个集成的信息网络来监测一个广阔的相互关联的制造作业范围,并根据一个总体的管理策略控制每项作业。
  从自动化的角度看,数控机床加工是一个工序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加工中心是实现零件部分或全部机械加工过程自动化,计算机直接控制和柔性制造系统是完成一族零件或不同族零件的自动化加工过程,而计算机辅助制造是计算机进入制造过程这样一个总的概念。
  一个大规模的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是一个计算机分级结构的网络,它由两级或三级计算机组成,中央计算机控制全局,提供经过处理的信息,主计算机管理某一方面的工作,并对下属的计算机工作站或微型计算机发布指令和进行监控,计算机工作站或微型计算机承担单一的工艺控制过程或管理工作。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组成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方面有数控机床、加工中心、输送装置、装卸装置、存储装置、检测装置、计算机等,软件方面有数据库、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计算机辅助数控程序编制、计算机辅助工装设计、计算机辅助作业计划编制与调度、计算机辅助质量控制等。
  到目前为止,计算机辅助制造(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有狭义和广义的两个概念。CAM的狭义概念指的是从产品设计到加工制造之间的一切生产准备活动,它包括CAPP、NC编程、工时定额的计算、生产计划的制订、资源需求计划的制订等。这是最初CAM系统的狭义概念。到今天,CAM的狭义概念甚至更进一步缩小为NC编程的同义词。CAPP已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子系统,而工时定额的计算、生产计划的制订、资源需求计划的制订则划分给MRPⅡ/ERP系统来完成。CAM的广义概念包括的内容则多得多,除了上述CAM狭义定义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外,它还包括制造活动中与物流有关的所有过程(加工、装配、检验、存贮、输送)的监视、控制和管理。
  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是机床的控制部分,它根据输入的零件图纸信息、工艺过程和工艺参数,按照人机交互的方式生成数控加工程序,然后通过电脉冲数,再经伺服驱动系统带动机床部件作相应的运动。图3-4-2为数控系统的功能示意图。
  传统的数控机床(NC)上,零件的加工信息是存储在数控纸带上的,通过光电阅读机读取数控纸带上的信息,实现机床的加工控制。后来发展到计算机数控(CNC),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可以将一次加工的所有信息一次性读入计算机内存,从而避免了频繁的启动阅读机。更先进的CNC机床甚至可以去掉光电阅读机,直接在计算机上编程,或者直接接收来自CAPP的信息,实现自动编程。后一种CNC机床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基础设备。现代CNC系统常具有以下功能:
  (1) 多坐标轴联动控制; (2) 刀具位置补偿; (3) 系统故障诊断; (4) 在线编程; (5) 加工、编程并行作业; (6) 加工仿真; (7) 刀具管理和监控; (8) 在线检测。
  数控编程原理
  所谓数控编程是根据来自CAD的零件几何信息和来自CAPP的零件工艺信息自动或在人工干预下生成数控代码的过程。常用的数控代码有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和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两种系统。其中ISO代码是七位补偶代码,即第8位为补偶位;而EIA代码是六位补奇码,即第5列为补奇位。补偶和补奇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检验纸带阅读机的读错信息。一般的数控程序是由程序字组成,而程序字则是由用英文字母代表的地址码和地址码后的数字和符号组成。每个程序都代表着一个特殊功能,如G00表示点位控制,G33表示等螺距螺纹切削,M05表示主轴停转等。一般情况下,一条数控加工指令是若干个程序字组成的,如N012G00G49X070Y055T21中的N012表示第12条指令,G00表示点位控制,G49表示刀补准备功能,X070和Y055表示X和Y的坐标值,T21表示刀具编号指令。整个指令的意义是:快速运动到点(70,55),一号刀取2号拨盘上刀补值。
  数控编程的方式一般有四种:
  (1) 手工编程; (2) 数控语言编程; (3) CAD/CAM系统编程; (4) 自动编程。

网友:
楼上的回答太精辟了!!!

网友:
一种先进制造理念,具体到企业,是一种产品工艺方式,细划到个人,是N种软件。

网友:
CAM好像现在用的不多了额,不过国外无图生产好像用CAM很多

网友:
计算机辅助制造

网友:
把5楼收藏了,谢谢哈!

楼主(2009-10-08):
谢谢,由此受益挺多的

网友: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

网友:
感谢5#的兄弟

网友(2010-02-04):
计算机辅助制造,好像是做出计算机模型,看装配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就改过来。
要是做实物出来再装配改正,就费时费力费钱。。。计算机上改参数就可以,没问题后再做实物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便在设计阶段实实在在地做DPMEA分析,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
DPMEA?好像是DFMEA

网友(2010-05-08):
学习了,我们一般辅助加工

网友:
机械制造中,CAM是指计算机辅助制造

网友(2010-10-30):
回复 楼主:

    想用

网友:
没有什么神秘的,其实只要是软件的东西,现实肯定有了。
只不过cam能让人们看到更早看到加工的过程,然后来优化这个过程。
得到更好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没有点自己的思想   全部复制

网友(2011-01-15):
CAM广义来说是一软件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软件
学校学过,觉得还蛮好用的、

网友(2011-04-03):
计算机辅助制造,在数控行业上主要指数控加工自动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