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阀管路接法---请教

楼主(2009-03-28):
有一个截止阀,上面有P S A三个接口,每个接口应该怎么接管路呢,那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想想自来水管路的截止阀,管路切断后接入阀
P为靠近压力端,A接执行元件前,S接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