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噪音大一般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3-28):
齿轮箱噪音大一般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
轴与轴承的配合;齿轮的同轴度;齿面的粗糙度;轴向间隙;螺钉松动等。
要判断具体原因,可以先从听噪音的频率开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通过频率怎么判断呢,楼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什么频率对应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
分析频率!可是怎么收集呢?收集来的数据又说明什么呢?

网友:
(1)齿轮本身的加工精度;
(2)装配精度 ;
(3)齿轮箱轴承孔的同心度;
(3)轴承的质量;
(4)润滑条件,设计参数与实际使用的参数相差过多。

网友:
变速箱上装个出气孔,也能降低噪音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我认为:
1、检测高低速轴联轴器的对中及动平衡,如果有冷却风扇的也要检查动平衡;
2、根据噪音发出的部位及噪音的规律判断噪音发出的部件;
3、润滑油的牌号是否和要求的一致。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解释。

楼主:
要是K系列的话,是不是和伞齿轮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如果是K系列的话,就要考虑伞齿的侧隙与接触

网友:
我所知道的就是轴承质量有问题

网友:
下面一个原因对齿轮箱的影响也很大!
1,电机轴齿轮设计不合理,有根切。
2,模数为0.6证明电机功率不大,而且是直齿圆柱齿轮,直齿齿轮由于其特点是单齿啮合传递动力,存在冲击力而产生噪声。
3,齿轮模数小,压力角位置尺寸相对也小,如果中心距误差存在,两齿轮在啮合时偏离了压力角位置一段距离,从而使啮合间隙增大,在传动时产生撞击引起的噪声。
最后,应该也得把振动的因素考虑进去吧!

网友(2009-06-05):
齿轮箱噪音主要有以下几点:
齿形磨损,齿形误差,轴不对中,箱体或者是齿轮共振,断齿,轴弯曲。
对了,还有个轴承磨损。
一般简单点的办法就是从频谱图里可以看出来,每个类型都有其特征频率。
比如有,齿形误差就是,以齿轮啮合频率及其谐波为载波频率,齿轮所在轴转频及其倍频为调制频率的啮合频率调制。当然了,齿形误差过大,也会引起共振,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最后在希尔伯特解调谱看下就基本分析出来了。

网友:
估计是轴承质量的问题,换SKF轴承

网友(2009-08-16):
齿轮间隙和精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0-06-05):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齿轮本身的加工精度;(2)装配精度 ;(3)齿轮箱轴承孔的同心度,(4)齿轮是否在挂档时有磕碰

网友(2010-09-01):
haha, dou shi zhuanjia a

网友:
其实回帖的时候搞个美女的图片也能增加浏览量的。哈哈

你的这个噪音的话很多方面的啊,本省的噪音你想控制在多少啊?再说有空间声音是一定有的 ,你可以加隔音棉

网友(2013-08-24):
这个原因很多吧,需要多方面的检测,不是很容易的,最好用声学照相机看一下。

网友(点评):
搜了一下,又了解了一样东西,谢谢

网友:
跟齿轮的齿隙及齿型有很大关系,。可通过改进齿轮的选型,如用螺旋齿代替直齿,增加啮合度,减少齿轮跳动。。

网友(2013-12-20):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但振动监测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zcy7207

通过频率是可以判断的,你知道系统的传动比,轴承型号,电机转速后,每个转动件的转速都可以算出来。例如轴承的内圈和外圈的缺陷,频率也是不同的。看故障分析一书,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的, 可惜俺是新手,只能学习了!

网友(2014-11-12):
磨损增大,润滑不良

网友(2021-10-21):
楼主描述一下具体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