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热处理问题

楼主(2009-03-28):
一直以来都没搞清楚不锈钢材料的热处理问题:一般来讲,哪些不锈钢材料做什么零件时才需要做固溶处理,甚至做稳定化处理。
    请前辈予解惑!谢谢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可以做固溶处理或者稳定话处理!具体怎么做的看零件的结构,有的零件固溶引起变形,那只能同个增加厚度来保证强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包治百病的药!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固溶处理还可消除焊接件的焊接应力。

楼主:
以下是我在网上查到的,想了解更多的却没有,知道了固溶的目的不是提高强度的!以前接触到的都是常规材料热处理问题,没怎么涉及到不锈钢,希望大家展开讨论以拓宽知识面!

固溶热处理:将奥氏体不锈钢加热到1100℃左右,使碳化物相全部或基本溶解,碳固溶于奥氏体中,然后快速冷却至室温,使碳达到过饱和状态(碳已经稳定了,没有能力和机会与铬形成高铬碳化物),强化固溶体,并提高韧性及抗蚀性能,消除应力与软化,以便继续加工或成型这种热处理方法为固溶热处理。
固溶热处理中的快速冷却似乎象普通钢的淬火,但此时的‘淬火’与普通钢的淬火是不同的,前者是软化处理,后者是淬硬(形成马氏体)。后者为获得不同的硬度所采取的加热温度也不一样,但没到1100℃。
   稳定化处理,一般是在固溶处理后进行,常用于含Ti、Nb的18-8钢,固处理后,将钢加热到850~880℃保温后空冷 ,此时Cr的碳化物完全溶解,脱而钛的碳化物不完全溶解,且在冷却过程中充分析出,使碳不可能再形成铬的碳化物,因而有效地消除了晶间腐蚀。
  通过对1Cr18Ni9Ti热轧不锈钢棒材稳定化处理和固溶处理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种工艺处理后的机械性能和耐晶间腐蚀性能基本相同,而且稳定化处理对提高其耐晶间腐蚀性能是有利的,因此确认1Cr18Ni9Ti不锈钢可以用稳定化处理工艺替代通常采用的固溶处理工艺。
   这里面没有介绍硬度的变化,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固溶处理是通常是1100℃左右水冷,而随后的稳定化退火是采用的850~880℃保温后空冷,硬度从理论上讲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稳定化退火后晶粒度不会变粗,韧性不但不会下降,而且会有所上升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哪怕是灌水啊!

网友:
我们用到的都很小会处理.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09-06-26):
不知道钢带热处理跟钢件热处理有什么区别,我还没有搞清楚呢,呵呵,

网友(2011-12-16):
普通304不锈钢能做热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