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砂轮材料?

楼主(2009-03-28):
在M7475B磨床上磨削镍60B材质工件,请问要选择什么材质的砂轮,粒度是多少?

网友(2009-09-10):
一般材料硬的用白砂轮,软的用有色砂轮!

网友:
立方氧化硼(CBN)砂轮磨削镍合金,不易产生磨削烧伤,且容易表面质量保证,试试看!粒度的选择,一般来说,粗磨用颗粒较粗的磨粒,精磨用颗粒较细的磨粒。

网友:
需要cbn砂轮,金刚石砂轮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