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道冲洗---请教

楼主(2009-03-29):
诸位高手,我正进行液压管道冲洗,我计算了流量,计算了Re,由于现场冲洗条件不好,老外说计算压力也很重要,油品的粘度随温度变化,如何计算冲洗所需的压力,请诸位指点一下。

网友:
最重要的是流量和温度,压力50bar足够了

网友:
重要的是流速,压力还不知道怎么算,高人指点。

楼主:
老外说需要计算压力损失。

网友:
液压冲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你的管路里产成絮流,所以一般Re选4200以上,这个要综合考虑你各管路管径的大小,温度一般来将是50度最好了,当然开始你必须想办法将温度提上去,这个有很多种办法可以选择,压力一般5MPa就可以了,在线冲洗24小时(最少),如果有检测工具最好了。

网友:
油站加热到60度以上,液压泵的压力在负载下调到120BAR.进行管路分段冲洗.有伺服控制的,用在线检测仪,冲洗到为6级精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