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里面怎么把一个组件输出为零件

楼主(2009-03-29):
比如说一个焊接件是好多板焊起来的,单个板建模的时候开了那个V形槽,组装成一个装配体之后又想把这个装配体输出成prt文件,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你可以先把这个组件保存副本为stp格式,然后再用Proe打开再转化为prt格式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或者可以把装配体输出为IGS档
然后再用PROE打开保存为PRT档

楼主:
谢谢啦!呵呵,在这能学到东西的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