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的梢库跳动能修吗?

楼主(2009-03-29):
我单位有台加工中心,装上刀以后跳动10道,无法加工公差精密的孔,检查主轴跳动没问题,就是与刀柄接触的梢库跳动2道.我想问一下这样能修吗?不想更换主轴,能磨吗?

网友:
主轴不跳,何来跳动?

网友:
我们都是手工研磨,但要有经验,先研加表的地方,再用研磨棒,研磨棒要在外圆磨上加工,还要检测研磨棒锥度。

网友:
应该先检查产生跳动的真正原因, 不要上来就研磨主轴孔.
有时候把主轴孔内产生的锈污高点去掉就可以了, 另外注意一下主轴拉刀行程(刀具拉钉到位)到位没有, 这种情况倒是经常出现.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检查拉刀杆,多数是这问题!

楼主:
我打主轴行腔了,最高点跳动2道多,打主轴外圈不跳动,刀具能拉到位。分析就是主轴行腔跳两道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我们都是手工研磨,但要有经验,先研加表的地方,再用研磨棒,研磨棒要在外圆磨上加工,还要检测研磨棒锥度。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 参照3楼樵薪的回帖, 研吧.
分析此情况的发生,应多和不完善的加工习惯有关.

网友:
楼主!我也学学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