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9-03-29):
在数控理论试题中,经常出现脉冲当量的计算,
如:数控机床进给系统步进电动机的步距角为1.5;变速比为12;丝杆螺距为6,试计算其脉冲当量。
给出的标准答案为

但从《新编机床数控技术》一书中看到:

按此书中对脉冲当量的计算式进行上题的计算时结果不一致。

到底式中的传动比应该怎样理解??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两个公式都对. 没什么问题.
楼主应该得出一样的结果.
只是第二个公式考虑到了多头丝杠的导程的问题(S=P*头数或丝数), 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网友:
传动比没搞对,一个小于1所以乘,另一个大于1,所以除,

楼主:
是不是当传动比大于1时,要用除的式子?

当传动比小于1时,要用乘的式子???

网友(2009-06-15):
语文没学好,下面公式已经写了I是大于1的数,可以理解你的题目上是变速比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