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GFT80T3 减速器制动器的开启压力---请教

楼主(2009-03-29):
请教
力士乐GFT80T3 减速器制动器的开启压力,急!

网友:
一般10多bar,设定开启压力20左右合适,要求小于50

楼主:
我现在所担心的是由于系统的背压可能就有20bar。
一旦系统启动,可能导致制动器长期开启。请继续给予指教!
不知是否可以调整制动器的开启压力。

网友:
系统的背压可能就有20bar?太高了吧!干什么弄这么高,能量损失也会很大,我认为你必须把它降下来。

网友:
那是主系统背压吧,刹车是独立控制的,刹车控制阀的回油联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