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切割机械的区别

楼主(2009-03-29):
首先分类:数控切割机、仿形机是同一类型的东西,都是由切割过程的控制方式而得名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一种控制切割路线的方式;而激光切割、剪板机、等离子切割机、甚至还有比较原始的氧燃气切割,这些都指的是切割所用的工具,或者说专业点就叫“切割介质”,所以这些名称并不是同一码事。

  那么首先说数控切割机,这种设备说简单了就是一只手,用它“抓”着“切割介质”,并控制切割的前进方向,它的工作原理是:首先编制程序,将程序输入数控切割机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发送前进、后退、左、右的指令到机床的驱动系统,并由驱动系统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以及转速,来带动机床的行动,由此而实现对割枪的控制。数控切割机一般配置火焰割炬、等离子割炬、激光头、水刀等切割介质,所以就有了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激光切割机(简称激光切割机)、数控水射流切割机(简称水刀)等等。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根据配置的等离子电源大小切割厚度范围一般在:0.5~100mm以内,极少数进口大功率等离子电源能切到100mm以,上但一般也超不过很多。该设备投资成本根据等离子切割机的功率、品牌等不同,价格不等,使用成本较高,基本上只要能够导电材料都能切割。

  数控火焰切割机:普通割炬6~180mm(最大可到250mm),专用割炬也一般不超过300mm,当然也可定制到更大,不过一般厂家用不到。该设备投资成本最低,使用成本也不高,但切割的材料范围较小。

  数孔激光切割机:根据激光发生器的大小,切割厚度在0.1~20mm左右一般都不超过10mm,否则投入成本太大,该设备投资成本在所有的切割方式中是最高的,而且不是高了一点点,使用维护成本也相当高,切割材料范围较大。

  数控水射流切割机(简称水刀),一般切割厚度都小于20mm,采用高压水射流并加入磨料(金刚砂或石榴石)的方式切割,切割材料范围是最广的,几乎没有切不了的东西,设备投资成本仅次于激光,使用成本也较高,因为所有的磨料都是一次性的,用过一次就排放到大自然中去了,因此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

  其次再说说仿形机,该设备投资成本低,技术含量低,运行稳定所以曾经是工厂切割异形工件的主流选择,但由于其工作效率低下,而且每次切割一种工件都需要开一套靠模,浪费材料和工时,而且其本身有许多固有的缺陷,无法适应所有的切割要求,再者由于近几年数控切割机的普及,该设备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一线生产。该设备一般配置的切割介质为氧燃气(火焰)切割,也有少数配套等离子切割的,切割厚度一般较小。

  剪板机是与以上几种切割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切割方式,上面所有的(除了水刀)切割方式基本上都是属于热切割方式,而剪板机则是一种金属冷加工方式,切割厚度根据金属材质的不同一般都在20mm以下,而且只能剪切直线,无法切割异形工件。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机日本现在的技术最厚可以割到2M,数控激光是感觉成本回收最快的机器,我比较了很多钣金加工机床和机械加工机床,我们那台7500W RMB的加工中心不知道哪年才能收回成本呢!,一台200-300百万的激光却一年都不到。

网友:
激光切割中目前需要注意的质量检测参数是哪些?气体,镜距,光束大小,速度,气压,流量等等吗?目前在不锈钢切割中气割面发生泛黄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网友(点评):
泛黃是用99.5%的氮氣所致, 改用99.995%試試, 不過氣很貴

网友:
7500万的加工中心?做什么用的?难道是10轴)曲面涡轮进气加工?(战斗机上面用的,或者民航上面的)纯粹是个人猜想哈.有图片看下就好了.

网友:
激光切割中目前需要注意的质量检测参数是哪些?气体,镜距,光束大小,速度,气压,流量等等吗?目前在不锈钢切割中气割面发生泛黄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引用 网友A:

用氮气切割不锈钢断面颜色正常是银色的,压缩空气一般有点泛黄,氧气有点轻微的黑色.
一般是跟切割气体有关.如果用氮气切割断面还是泛黄就是气体纯度不行.

楼主:
高纯氮气价格高哦~~~

网友:
谢谢LZ的 无私共享
让我初学者能了解的 这么深入
3Q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那是氮不纯造成的,

网友(2010-08-19):
好东好,多谢楼主分享,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氧气打孔,在切割就会这样的

网友:
激光切割和等离子切割报价差异很大(都做1.5MM的冷板)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那位同志不吝赐教

网友(2010-09-26):
涨见识了 多谢LZ...

网友:
O(∩_∩)O~
娜娜技术进步啦!自己写文章了,真不错!

网友(2013-10-11):
谢谢。学习了。留名,方便再来。

网友:
40*40方钢管,壁厚2,需要出6个12*30豆孔(上下面都有用于过M10螺丝),用什么切割比较好

网友(2013-11-13):
切方管有数控管切割设备,切割方式有很多种,你的工件要求高的话用激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