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的时间---请教

楼主(2009-03-29):
具体的盐雾试验时间怎么定的啊?比如说喷漆件中性盐雾试验做多长时间?镀锌件呢?发黑件呢?除了买卖双方约定,是否应该有个相对标准的东西吧?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做多长时间?还是有相关的标准规定做多长时间呢?

网友:
好像有国标的,具体国标号忘记啦。

网友:
国标号应该是:GB10125-1997

网友:
Painting:240小时
Zinc Plating:72小时
Rich Coating:1000小时
Chromium Plating:96小时
这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标准,仅供参考~~~

网友(2010-08-06):
有没有企业用的供参考也好啊

网友:
其实,测验的时间是与不同的标准对应的,比如ASTM B633, Type 2要求96小时,Type 3只要求12小时,要求防腐能力越高,时间越长,一般国外的图纸都会给你一个什么类型的电镀要求,然后,在这个标准中就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有的海运外观件需要1500小时的盐雾试验(不论是喷粉还是喷漆),汽车行业一般需要1000小时或者1200小时左右

网友(2010-10-01):
压铸后的电镀件,12小时不出现白绣,48小时不出现红绣。

网友:
这个的话我知道饱和桶的温度是47度,实验槽的温度是35度,设定温度是35度,这是国标,一般都用这个,你的试验标准件事什么啊?我是做实验设备的,可以建议一下哦!

网友:
我们公司的烟雾实验主要参照日本本田标准。主要针对:绿锌,彩锌,ZnFe合金等。。。每个企业产品要求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我司绿锌48小时无白锈,96小时无红锈,锌铁合金250小时无白锈,500小时无红锈。。。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