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油缸的压力,流量选定各液压件的型号---请教

楼主(2009-03-29):
4 kw 电机 转速960 r/min
溢流阀调定压力:14 mpa
油缸实际压力:9.2 mp
每分钟流量:3.06 l/mim
油缸实际压力:11.5 mpa
每分钟流量:12.5 l/mim
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液控单向阀
压力继电器
减压阀
调速阀
滤油器
先导式溢流阀
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
压力表开关
直动型溢流阀
单向阀
根据油缸的压力,流量选定各液压件的型号,谢谢!

网友:
要看油路图,或者你油缸的动作要求.至于阀的规格只有几种,型号就多

楼主:
上面的就是油路图,望请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我手上没有样本也不会查,还请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哦 ,急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