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式冷床齿形如何加工?

楼主(2009-03-29):
步进式冷床的齿形, 如下图所示:
问题一:在国内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是用气割完在打磨平滑吗?
问题二:如果不是气割后打磨如何做?
问题三:如下图齿形详图,上标注有Rz100,表明要加工,应该采用何种工艺又快又好呢?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询问了一家制作冷床的机械公司老总,其加工工艺是几块板合起来气割,然后一起打磨。当然厚度没有这么厚就是了。
个人是觉得这样的方法是简单但却过去粗糙,不知业内是如何做的。谢谢

网友:
早年是气割粗加工,打工艺孔,多片叠加,用铣刀粗修,再单片手修,

现在是等离子下料,局部手修,

你说的几块板合一切气割的说法有误,小型冷床的齿条16厚,大型的一般20以上厚,一次只能干一片,

网友(2009-05-01):
支持EMPO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