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牌子的油脂加在轴承里最好?

楼主(2009-03-29):
轴承使用在水泵电机里  正常运转的时候它的温度是75度左右
用那种牌子的油脂加在轴承里最好??
Beacon 325
POLYREX EM
Andok C
Staburags NBU 12
Mobilgrease HP
Mobilgrease 28
Multemp SRL
Oneluba MP 2
Multemp SB-M
Alvania 2
Alvania EP2
Alvania RLQ2
Aeroshell 7
Chevron SRI-2
Krylox 283 AC

网友:
不光要好 还要有经济性哦

楼主:
是的是的  有那位懂这行的大哥教教小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润滑脂的主要性能指标为锥入度和滴点。
当轴承的Dn值大,载荷小时,应选锥入度较大的润滑脂;反之,应选用锥入度较小的润滑脂。
此外,轴承的工作温度应低于润滑脂的滴点,对于矿物油润滑脂,应低于10~20温度范围;对于合成润滑脂,应低于20~30

特别的,对于滚动轴承的装脂量一般以轴承内部空间容积的1/3~2/3为宜!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客户的图纸上的油脂进行加注。 客户他们选择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SKF的好。希望能共同发展,QQ:859031818

网友:
使用温度在75度,如果要求不高选国产的长城脂就行了。也叫中小型电机脂、低噪音脂,一般国内的轴承都注这种,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