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实例-聚氨酯高压发泡机

楼主(2009-03-29):
聚氨酯发泡机是一种行业设备,市场上生产厂家非常多。
发泡机的工作原理是把两种或几种聚氨酯原液按严格比例充分混合,然后吐出,让混合原液发泡。
这种发泡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低压发泡机每一种是高压发泡机。
两种类型的差别在于原液在工作时需要的压力。低压发泡机的原液工作压力一般在1MPa以下,高压发泡机的原液工作压力在9MPa以上。
由于工作原理的要求如此,因而所有发泡机的结构基本一样,但具体部件的设计和制造却可以差异很大。
图示的高压发泡机为特定的任务而设计制造,用来制作集成房屋的构件,因而有着一些非标准设备的味道。

楼主:
图片今天上午拍摄。设备为临时调试状态。完整的设备右下角的混合头悬挂在一根6米长的摇臂上并可沿摇臂移动,摇臂可旋转,这样才可以满足绕右侧模具周边灌注混合原液的要求。安装摇臂的预埋件刚浇筑,摇臂无法安装。才让管道拖在地上。
设备前天进场,昨天定位拼装完成后未能通电。
今天上午通电后,加料和调试在一小时内完成。

楼主:
高压混合头:

网友:
第一个坐沙发
不敢评价前辈的大作,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非常好”
向前辈学习

网友A:
老头子是个杂家,下次见面给你带一条武汉的黄鹤楼。

网友:
伏栃前辈多才多艺啊!但是贵公司居然有三类压力容器的设计资质,怎么很少做这类产品啊?

楼主:
昨晚线路故障,突然断网,帖子没发完。
继续发帖。
照片的左边是模具,由河南安阳一家国营厂制作,2月份就做好了。
据说是在家里仅是拼装而没有调试,因而到现场安装已经一个星期,还没有能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还在努力再加工。没好意思把镜头对准他们。模具的设计有很多问题,将会对我的发泡机使用造成困难。

楼主:
发泡机的液压站。
很普通的东西,是工厂的标配部件。这一台因工作不频繁,没有配油液冷却器,但装配时工人用了需安装冷却器的集成块底座,结果在整机调试时问题重重。把除液压站之外的东西反复拆装几次,让我也陪着折腾几晚。那几天用户模具已经到场,天天几个电话催,都快让人崩溃了。

楼主:
老头子是个杂家,下次见面给你带一条武汉的黄鹤楼。
引用 网友A:

谢谢!虽然我不抽烟。

楼主:
伏栃前辈多才多艺啊!但是贵公司居然有三类压力容器的设计资质,怎么很少做这类产品啊?
引用 网友B:

发泡机的容器是常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鼓励。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
我认为,这道题的难点在于对那个“混合头的清洗”!
在你以前的帖中,我知道你的处理方法是:
在一次接一次连续发泡时,如发泡后有停顿,则在几秒钟后设备将强制清洗混合室。
从而成功的的解决了这类问题。
.
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突遇停电,就会发生混合头堵塞故障,
遇到这种情况你如何解决?
.
收藏,谢谢!
.
syw  090330---07.08

网友:
顶伏栃前辈,向前辈学习!

网友:
门外 人 向前辈学习

网友:
羡慕~~~~~~~~~梦想与现实

网友:
好棒!学习、借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聚氨酯发泡机有两种类型,即高压和低压。
低压发泡机两种原液的混合用搅拌,所以灌注完毕需要对混合室清洗。结构上混合室由套和混合器构成,两者都能容易拆卸。如果在灌注时突然停电,必须及时拆下它们,用二氯甲烷这样的清洗剂手工清洗。
高压发泡机原液的混合靠对撞,就是两种原液在高压下喷出撞击而混合。混合室很小,每次混合后由油缸驱动活塞杆清洁混合室。不需要用到溶剂。
首帖所示为高压发泡机。

网友:
哦!大概了解了,谢谢伏枥前辈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设备,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想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以前看到过日本把橘子皮、橙子皮的提取物用来溶解聚氨酯泡沫,然后把橘子皮提取物和聚氨酯溶液分离,提取物可以重复用来溶解。离出来的聚氨酯溶液可以重新发泡使用,但是已经混合了,如何重新发泡呢?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解答我这个问题,我在往上查了资料,都说的很笼统只说到可以重复使用,下面就不说了。

网友:
是不是又叫PU呢?
我们公司有产品需要用PU发泡,用途为保温。
像蜂蜜糖一样。
还没见过是怎么生产的。

楼主:
第一次看到这种设备,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想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以前看到过日本把橘子皮、橙子皮的提取物用来溶解聚氨酯泡沫,然后把橘子皮提取物和聚氨酯溶液分离,提取物可以重复用来溶解。离出来的聚氨酯溶 ...
引用 网友E:

塑料有热塑性和热固性两类。热塑性是说其形态与温度有关,加热软化,冷却变硬,材料本身没有产生化学变化。热固性的塑料不会因温度的变化改变其形态,加热到极限则解体。聚氨酯泡沫是一种热固性材料,当然是不可逆的。如何回收利用一直是这个行业努力研究的课题。有关专利申请每年都有。楼主所说,应当只是这些尝试中的一个。不过由于成本或其它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满意的方法。
这些方法所得到的液体,一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然后当作聚氨酯原液的聚醚使用。

网友E:
塑料有热塑性和热固性两类。热塑性是说其形态与温度有关,加热软化,冷却变硬,材料本身没有产生化学变化。热固性的塑料不会因温度的变化改变其形态,加热到极限则解体。聚氨酯泡沫是一种热固性材料,当然是不可逆 ...
引用 楼主:

热固性塑料产品的生产者较少,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需要用热固性塑料,压塑生产。
找了几个月,还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网友:
感谢伏沥大哥分享!我见过常温PU料发泡.

楼主:
热固性塑料产品的生产者较少,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需要用热固性塑料,压塑生产。
找了几个月,还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引用 网友F:

热固性塑料也有好多种。除聚氨酯外,常见还有酚醛树脂、脲醛树脂、三聚氰胺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聚氨酯等。制作工艺各有不同。
贵公司究竟要用到哪一种?
另外,聚氨酯塑料中也有一种具有热塑性的橡胶般的东西。

网友F:
热固性塑料也有好多种。除聚氨酯外,常见还有酚醛树脂、脲醛树脂、三聚氰胺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聚氨酯等。制作工艺各有不同。
贵公司究竟要用到哪一种?
另外,聚氨酯塑料中也有一种具 ...
引用 楼主:

酚醛树脂,最后的产品为白色。

网友:
害怕伏枥大虾你好 谢谢你上次摩托车车垫真空成型的指点,等我做好了;发过来给你看看

网友(2009-05-17):
我现在在设计聚氨酯机械,不过用的都是低压机

网友:
太阳能行业的发泡机前辈也做吗,
这个行业设备正在升级,前辈不妨关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半个月了,帖子已经沉得很深。
一般采用压制方法制造的酚醛工件为黑色,用所谓电木粉在模具中加压加热得到成品。
白色的酚醛材料工件是用类似聚氨酯发泡机那样的机器制得。原料为两组份液态。

网友:
请问楼主,这台发泡机的计量泵和高压混合枪头也是您自己设计制作的吗,是的话,您是高手中的高手了。15年前偶刚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类设备,老外手把手教的偶调设备,调程序,当时简单的也是500多万,国内还不能做。目前这类设备高端市场还是被意大利和德国的企业占领,中等规模的生产线几千万,偶07年给一家企业做过控制程序改造,家电行业的,偶报了10几万,后来听说原厂意大利鬼子报价50万欧元,NND,亏了。据说用在汽车行业的发泡设备还要复杂。现在国内做低端产品的企业多如牛毛。好像自己能做计量泵和枪头的企业还不是很多。
   这类设备液压部分和控制部分出问题,后果很惨,两类发泡原料串了,堵枪头是小事,有时候连料罐都鼓了,现在的异氰酸酯好像没那么大的毒性了,我记得当年,只要沾手上一点,肯定要脱层皮,呵呵。偶当年做过设备管理员,看着那些维修工人休枪头、清料罐,真是苦啊!
   上面讲到得停电问题,其实人家老外不是那样做的,很简单,加个蓄能器提供,多几个自清洗动作而已。01年的时候偶也曾想做此类发泡设备,可惜当时资金不行,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吧。

楼主:
任何容积泵,因为运转中存在内泄漏,必须在在流体的粘度恒定和输出压力恒定和转速的恒定时才会有恒定的输出。流体的粘度和流体的温度直接有关。
如果能够做到让泵在稳定的调定温度、稳定的调定压力和稳定的调定转速下工作,泵的输出流量也一定是稳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凡是输出压力可以在16MPa或以上的各种泵,都可以作为聚氨酯发泡机的计量泵使用。
目前标准的高压发泡机的计量泵是德国力士乐的聚氨酯专用斜轴式柱塞变量泵,但仍存在一些其他类型的计量泵和非泵计量方式。
目前国内用来做硬泡的低端高压发泡机普遍使用普通液压**SCY14-1B斜盘式柱塞泵做计量。我在实践中也用过高压齿轮泵做过硬泡。
聚氨酯高压发泡机的混合头在发展历史中也曾有过多种类型,不过目前大都使用所谓L型的混合头,混合头上有大小两个油缸,成L形布局。另外有种亨内基式的混合头在国内低端的硬泡高压发泡机普遍使用,那种混合头有一个大油缸和两个相对的小油缸。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啊,大侠就是大侠!

网友:
这个帖子太专业。长知识了。顶一下。

网友:
前辈,高压混合头是你们公司自己在生产吗?

网友(2009-11-21):
老爷子 我跟你是同行啊 有机会一起学习啊

网友:
如遇停电状况时,应该靠程序就可解决的。因为液压式不会变的。

网友:
现在国内普通聚氨酯发泡设备应该比较成熟了,当然环戊烷的除外,在国内做的较好的没几家。

网友:
高手,真是受益匪浅,不知楼主对于高粘度材料的高压发泡机有没有研究?

网友:
看了伏枥大侠的详细讲解,对于聚氨酯发泡设备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衷心感谢大侠的无私共享。

网友(2011-10-17):
正好要去一家公司面试,他们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点评):
不想面试前多了解点?

网友:
真正的大侠!受教了,虽然俺不太懂。

网友(2012-02-29):
大概看看,光看照片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感谢前辈无私奉献!

网友:
我们也仿了几台,都是小型低压的,那个调试难,太脏,希望跟害怕伏历学习

网友:
老前辈,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发泡完毕后,滴胶,产品上滴一滴就报废,搅拌反转,倒吸,都用过,效果不明显,现在我们是点完胶就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个产品更是搞的头大。也是滴胶,影响产品,客户不满意

楼主:
混合头一种针阀一种柱阀,做得很不错。
用搅拌混合头的低压机,滴料确实讨厌。彻底解决的方法好像没有。你的柱阀混合头用上了气动球阀做吐出口堵头,也没有用?
搅拌电机用了带刹车电动机吗?再一个,电机刹车是否延时再堵口呢?

网友(点评):
口小的可以堵住,口大的,下面那点胶还是会掉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合头一种针阀一种柱阀,做得很不错。
用搅拌混合头的低压机,滴料确实讨厌。彻底解决的方法好像没有。你 ...

就是下面出口那点管子里的胶,还会滴下来
关键是不稳定,有时间不滴有时间滴
谢谢大侠,我试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现在是否还在做这个设备,是否有解决,3年前的帖子,我试着说下我的“土办法”,阀要必须关死(阀开关点离嘴越近越好,做类似顶针,顶住出口),滴后回淌要像搞油漆刷子一样,在铁丝上面蹭一下,铁丝下

网友(点评):
面接个一次性杯子。

网友:
伏砺前辈,那个教头吐胶量很大,能透露点你那个胶头的结构吗,我看你有4根胶管,4根清洗管,上面是气缸吗,有搅拌吗

网友:
聚氨酯发泡机有两种类型,即高压和低压。
低压发泡机两种原液的混合用搅拌,所以灌注完毕需要对混合室清洗。结构上混合室由套和混合器构成,两者都能容易拆卸。如果在灌注时突然停电,必须及时拆下它们,用二氯甲烷这样的清洗剂手工清洗。
高压发泡机原液的混合靠对撞,就是两种原液在高压下喷出撞击而混合。混合室很小,每次混合后由油缸驱动活塞杆清洁混合室。不需要用到溶剂。
首帖所示为高压发泡机——----------------
--------------------------------------------------------------------------------------------------------------------------------------------------------------------------------------
不好意思,看了你的扫盲文章才知道,高压发泡是不用清洗的,学习了,那不是清洗管, 你的液压站是来产生高压的吗

楼主:
看来你对聚氨酯工艺了解得还不多,大家可以慢慢交流。

网友(点评):
刚上手,老板看人家买的好,先仿几台自己用

网友:
看了几个伏栃前辈的作品,对我这样的学生很有启发,慢慢知道什么是设计了,希望伏栃前辈多多贡献点作品!

网友(2012-05-10):
我们公司是做海绵发泡的设备

网友G:
不知道与海绵发泡机的发泡头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与海绵发泡机的发泡头有何不同?

所说海绵发泡机,应当是指制作大块海绵,然后切割成小块或薄片使用的那种。
聚氨酯配方,配方以各组份重量计算。其主要成分为异氰酸酯和多元醇。以多元醇100份为基础,对应100份多元醇,需要30-50份异氰酸酯、3-5份发泡剂、数量更少一些的氨催化剂、锡催化剂、泡沫稳定剂以及其它的添加剂。
灌注发泡机,一般制作为2组分形式,即把异氰酸酯单独作为一个组分,其它组分按配方混合后作为另一个组分。
块状海绵制作,有间断形式和连续形式两种。间断制作很简单,用个大桶按配方把各种组分一次投入其中,充分搅拌然后倒进模具中发泡。这样制作的块泡,一般长2米或再大一些,宽1米左右,高则不超过1米。连续生产,现在较多的规格其截面尺寸宽1.6米,高1米。常常裁断为长50米的泡沫再切割加工。
这种大块海绵的发泡,其配方的各个组分都是单独计量,其混合头搅拌部分和低压灌注发泡机类似,而输入部分因有否预混,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说海绵发泡机,应当是指制作大块海绵,然后切割成小块或薄片使用的那种。
聚氨酯配方,配方以各组份重 ...

感谢前辈!!!!!!

网友:
老前辈我是做聚氨酯冷库喷涂的,有机会试试你的佳作

网友(2013-05-18):
引用 楼主:
高压混合头:

高压混合头国内做不好,现在还是被韩国和德国企业垄断,因为原料有腐蚀,所以多采用磁性联轴器。通常还有一个色浆的罐子

网友(2013-09-13):
我们也是做发泡机的!  看了前辈的作品 很受启发! 学习了。

网友(2014-12-15):
引用 楼主:
高压混合头:

深夜读帖,看见了伏枥前辈的帖就分析下吧。一共8根管AB缸2分管各自2根,油源由液压站提供,清洗缸2根,油源也来自于液压站,剩下2根分别为AB分别来自于计量泵(叶片齿轮或者柱塞)。计量泵后有相应的2通阀。
有一疑惑,多元醇如果与空气反应泵体就会卡死,这种情况以。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柱塞或者是齿轮都是致命的,发泡需要空气这个大条件,柱塞泵是间隙密封,对这个很敏感。齿轮呢则可能会磨损或者卡泵。

网友(点评):
1、聚氨酯原液的主要成分里的异氰酸酯遇到空气中的水分而非遇到空气就会有化学反应。 2、多元醇不会。 3、现在普遍用斜轴式柱塞泵做计量,原液计量输送系统要求足够的密封性。按操作规程做,泵的寿命会很长。

网友(点评):
前辈早,谢谢这么及时的回答。按条件这里面i应该外加干燥器,单靠3联件不能保证异氰酸酯不变质,如果这么大一桶胶水坏了就可惜了。平常这个都用真空来储存的,因为南方天气潮湿,SMC那种小干燥器根本不顶用

网友:
向大师致敬

网友(2015-06-05):
受益匪浅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混合头:

我刚入社会做的就是这类设备,现在看到好有亲切感。那时负责维修,这个设备分高压和低压,那个射出头分针阀和球阀两种,针阀加工的精度加工要求较高。

网友:
这个显然不是自动开合模的吧?

网友(点评):
这台机器只是灌注用,模具是另外的。开合模具用的行内称之为模架,也有系列化产品。

网友:
需要向伏枥前辈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
老师傅  很厉害啊    赞一个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A:
老头子是个杂家,下次见面给你带一条武汉的黄鹤楼。

大侠是在武汉发展?

网友(点评):
是发展到了尽头!

网友(2017-04-17):
新人,感谢前辈分享指导!

网友(2017-06-05):
洗了次白,谢谢大侠们的无私贡献!

网友(2023-10-19):
伏栃前辈多才多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