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油泵工作声音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29):
我们厂的液压机油泵工作声音很大,是什么原因呀?

谢谢!

网友:
齿轮泵声音都不小

网友:
请看你的机油滤芯

网友:
有可能是溢流阀没调好造成憋压或者是过滤网被赃物堵死都排除以后就可能是液压泵了

网友:
检查溢流阀,滤芯,或者看看油箱油是否有气泡现象!

网友:
产生噪声的原因:
1.泵的流量脉动和压力脉动,造成泵构件的振动。这种振动有时还可以产生谐振。
2.液压泵在其工作过程中,当吸油容积突然和压油腔相通,或高压容积突然和吸油腔相同时,会产生油液流量和压力的突变,它们对噪声的影响甚大。
3.气穴现象
4.泵内流到具有突然扩大或收缩、急拐弯、通道截面过小而导致液体紊流、漩涡及喷流。
5.由于机械原因,如转动部分不平衡,轴承振动等引起的噪声

网友:
困油现象的存在,会使泵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声!

网友(2009-10-09):
我想应该是调整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来自联轴器的声音

网友:
吸空现象呀

网友:
什么泵啊?柱塞泵、齿轮泵?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不好判断能不能再讲详细的!

网友(2011-09-19):
我的液压油泵也是近一个月了,噪声很大,但是用一个小时后就小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