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纳KENLOC和KENDEX刀片刀杆---请教

楼主(2009-03-29):
肯纳KENSCREW是螺钉锁紧式刀杆,KENLEVER是杠杆锁紧式刀杆。
那么KENLOC和KENDEX是什么类型的呢?怎么查也查不到,来论坛请教诸位,多多指教!

网友:
在肯纳 的通用刀具通用样本上     KENLOC是刀片的型号,
KENDEX暂时没找到。

网友:
KENDEX 是M形压紧,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是实心的,没有螺钉孔。
KENLOC 是M形压紧和螺钉锁紧复合压紧机构,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有螺钉孔,带螺钉锁紧
SCREW-ON 是螺钉锁紧,用于M形压紧有干涉的场合但是压紧力和刚性比KENLOC和KENDEX要差
KENCLAMP也是复合压紧类似KENLOC结构但是是肯纳的独有标准
TOP NOTCH常用于浅槽刀压紧 刚性很好,同类型刀具竞争具有相当优势
KENLEVER是杠杆是压紧

楼主:
KENDEX 是M形压紧,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是实心的,没有螺钉孔。
KENLOC 是M形压紧和螺钉锁紧复合压紧机构,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有螺钉孔,带螺钉锁紧
SCREW-ON 是螺钉锁紧,用于M形压紧有干涉的场合但是压紧力和刚性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您的答案既简练又准确!

楼主:
KENDEX 是M形压紧,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是实心的,没有螺钉孔。
KENLOC 是M形压紧和螺钉锁紧复合压紧机构,带一个小压板,刀片有螺钉孔,带螺钉锁紧
SCREW-ON 是螺钉锁紧,用于M形压紧有干涉的场合但是压紧力和刚性 ...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您一下,DEX和LOC,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