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较熟悉,自动化或者电气较弱---请教

楼主(2009-03-29):
哪几类自动化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为什么。本人偏机械,对机械较熟悉,自动化或者电气就比较偏弱。望高人指点一下,好确立人生方向。
     我感觉自动化偏数学理论较多,PID调试是否需要大量的经验。模拟电路的是否也需大量的经验。

网友:
模拟电路需要的经验不是一点半点的

如果你单作自动控制还好点  不涉及信号处理的话

楼主:
信号处理你指的是高频吗

网友:
把自动化挂在机械上学,主要是熬年头,见的多自然就会了,假如你单学自动化,就不需要这个过程,因为有人给你讲工艺过程,

调试是另外一门学问,主要是见得多,光念书没有用,但不念书是不行的的,念书要深念,

高频又是另外一门技术,搞数字的一般不玩高频,玩高频的到可以玩数字,

网友:
信号处理是一个大的方向  高频中频的都有

关键看你要检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