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启动停止---讨论

楼主(2009-03-29):
今天同事问我怎样用一个按钮和几个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不使用PLC和电子元件组成的双稳态电路),当然按钮不带自锁功能.

感觉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现在做简单的设备本来简单的电路就可以控制,却动不动就装PLC或工控机,故提出与大家讨论.

网友:
我目前只对步进电机比较熟悉哈 步进电机是不能实现的

直流电机可以,你只要接上直流电,三极管,不用继电器都能实现了

交流电机没试过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关键看成本了,简单的机械当然还是用继电器系统了,复杂的机器用PLC比较便宜方便

网友:
可用继电器电路或电子电路。

网友:
我怀疑实际应用过程中,有谁会用继电器电路做单键启停?有必要吗?
还非要加不用自锁按钮,用这个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用呢。
很多论坛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怀疑实际应用过程中,有谁会用继电器电路做单键启停?有必要吗?
……
很多论坛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
azhu008网友好!
.
不要怀疑,我就遇到过。
.
1976年,我做过一个全部由继电器组成的“数控拉线机”。
该机除了四个整流二极管外和八个电解电容以外,再没有任何电子件。
.
那台“数控拉线机”机中,采用的就是单键触发原理。
.
那台机器的发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我人生的轨迹,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等有时间再讲给大家听。
.
因“我在飞友”的这道题也不是急用,所以,其中的原理也将在
那里述叙,在这时暂时就不讲了。
.
先发一个照片上来,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33年前的我---syw开门造车。
.
我在飞友,算是欠你的。
.
也想留给其他网友,看是否有人能解得出?
.
syw  090331---08.42

.

游客

网友(2012-10-23):
这也太有历史了 ,同样期待论述
强大。。。。。

网友(2009-03-31):
总工好帅气呀
期待论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
请问电气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我怀疑实际应用过程中,有谁会用继电器电路做单键启停?有必要吗?
还非要加不用自锁按钮,用这个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用呢。
很多论坛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总工神龙见首不见尾

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其实老一辈的都很熟悉这些控制手段,现在的确过时了,导致年轻一代接触很少,在没看到楼主的问题前,小侠我想都没想过这问题。但根本的控制“算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的元件有其特点而已。
单按钮加继电器可以做N步循环动作,楼主这问题是基础中的基础,值得研究。实际使用中还是要考虑成本,可靠性,易用性,空间等等。
另:总工目光很执着啊!

网友:
继电器控制得需要掌握启动按钮的时间,因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打了个时间差,即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网友:
继电器控制得需要掌握启动按钮的时间,因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打了个时间差,即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引用 网友D:

4楼的方法是不需要时间差的。

网友:
要是靠继电器的时间差,那还有谱吗?倒是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制造可靠的时间差,但成本会增加。
就是互锁和标志的问题,牢牢记住手再快也快不过光速。

楼主:
期盼syw开门造车前辈的精彩事迹.

为促进讨论气氛故暂未公布答案.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要求,望继续讨论.

普通继电器+接触器方案,见附图1

闭锁继电器+接触器方案,见附图2.关于闭锁继电器以前在社区也谈论过.地址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870

网友:
要普及基本功。

主要是要加强对常用电器开关、按钮、继电器等实物的熟悉,要了解透彻。

网友:
如果按4#的接法,开关闭合后,那4个继电器应该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不知这样分析对否?

网友:
4#
我提点意见,如果错了,请勿见怪。cmx
KA1线圈上的常开触头基本没作用可省去,ka2自锁也不需要。

网友:
4#的电路确实与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没有关系,其动作过程应该是k3和k4依次动作,这里SB为自锁开关。电路的设计确实很巧妙。

网友:
8# 听竹 [/b
].

画电路图的软件  protel 99se 我在社区上传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总工的讲解哈

网友:
protel 是板级的绘图软件。
像这种控制原理图有专门的软件,比如EPLAN;同样,布线图也有专门的软件。
其实小侠我都还在用CAD画。

游客

网友(2012-04-13):
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page/products/ 在这里可以下载到免费的正版软件

网友(2009-04-01):
。。。。。。。你们是一个厂的哈。。。总工年轻时确实很帅气

网友:
各位网友好!
.
我的方案所用材料是:
.
单项交流或直流电机起、停===直流电源+单刀双掷按钮+三刀双掷直流继电器+电解电容+电阻
每种材料数量==1个
.
如果是控制三相电机的起、停,则在上述材料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既可。
.
盼有网友能给出解!
.
syw  090402---02.53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的方案理解不出,单刀双掷按钮,电解电容,电阻,三刀双掷直流继电器,这些原件可以组成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
8# 听竹 [/b
].

画电路图的软件  protel 99se 我在社区上传过
引用 网友E:

与protel99有区别吗?
画较复杂的电路原理图,需转为PCB的,用protel99较好。
但画4楼这类电气图,用protel99,对机械专业来说,较难一点。
如果有与autoCAD接近的,或插件、二次开发软件,那就很好用了。

另:CAXA虽然有库,但还是不好用,修改也麻烦。

好像开关、继电器之类的名称,也不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区别。

如果你只需要画专门的控制图 而不是电路原理图 那你可以随便选了

反正电子工程师都选这个

网友:
逻辑功能慢慢推演吧。就是一个双稳态逻辑么。
虽然楼主不让用触发器,但是想来用一个触发器成本不会比用两个继电器贵的。

网友:
使用旋转开关或在按钮上加一个类似凸轮的机构控制按钮的开关。凸轮自锁即可实现双稳态。

网友:
单片机控制,价格便宜,安装方便

网友:
27、29楼-------smily 、驽马 两位网友好!
.
是的,正如你们所说,采用单片机可以轻松完成。
.
但你俩别忘了,高考时,是不能随便更改考题目的!
.不知你注意到我在6楼和23楼的发言没有?
.
你知道33年前的1976年,我国的电子市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吗?
.
1976年的时候,市场上没有中规模集成电路(触发器),
能找到的小规模集成电路(与非门),质量不过关不说,而且非常容易损坏,再就是非常贵!
一片双与非门集成电路需要人民币14元,当时我国的大多数工人月工资才38元6角左右。
而大规模集成电路(单片机)则是1990年左右才引入我国。……
.
正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车间主任数次找我,让我多想办法,做出一台自动化的“拉线机”……
可以说,那台“数控拉线机”的产生,完全是我的那位车间主任给“逼”出来的。
.
syw  090407---07.3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赞总工啊

网友(2009-05-11):
开门造车前辈 您好!
您说:1976年的时候,市场上没有中规模集成电路(触发器),
能找到的小规模集成电路(与非门),质量不过关不说,而且非常容易损坏,再就是非常贵!
一片双与非门集成电路需要人民币14元,当时我国的大多数工人月工资才38元6角左右。
而大规模集成电路(单片机)则是1990年左右才引入我国。……

    即使您说的事实,但用几个电阻和电容,两只3DG6的三极管,一个小型直流继电器组成的双稳态触发器,加上电机的接触器应该可以轻松实现吧?分立元件的双稳态触发器成本我想即使在1976年夜不会超过1元人民币~

网友:
开门造车前辈 您好!
您说:1976年的时候,市场上没有中规模集成电路(触发器),
能找到的小规模集成电路(与非门),质量不过关不说,而且非常容易损坏,再就是非常贵!
一片双与非门集成电路需要人民币14元,当 ...
引用 网友G:

那时的3DG都很贵哦,3AX,3AG都2元左右。

网友:
……即使您说的事实,但用几个电阻和电容,两只3DG6的三极管,一个小型直流继电器组成的双稳态触发器,加上电机的接触器应该可以轻松实现吧?……
引用 网友G:

.
33楼 zj1977617  网友好!
.
好象没有你说的那么轻松吧?……?!
.
1、是数字控制,可以在15米范围内,以0.5M的精度任意定长度、自动拉线、剪断。
而不是采用多行程定位触点的控制方式。
.
2、该数控拉线机电控部分包括:五位预值数、五位计数器、预值数显示、计数显示、
五位比较电路……
机械部分包括:电机、减速器、钢丝绳、轨道双轮小车、电动夹线器、电动剪……
.
//**************************
我是1975年进厂当工人。当年围绕车间生产需要,完全立用业余时间,搞成功了一个气缸驱动的“程序控制打号机”。
其中的控制部分,采用的就是由分立元件组成的单、双稳态触发器加继电器的方案。
.
是的,如你所说,76年时,分立元件不是很贵,我当时在分立元件的项目中,采用的是3DG27.
市场价格在1.5元左右。在实际应用中,分立元件在工厂的电源环境中,干扰问题特别严重!
.
//*********************************
.
当时,我国已经有全部采用分立元件组成的单、双稳态触发器类的数控机床,但干扰、故障、复杂、维护难等方面的
问题比较严重,没有推广开来。
.
syw  090512---06.43

楼主:
实在佩服开门造车前辈的创造能力,"五位预值数、五位计数器、预值数显示、计数显示、
五位比较电路……"这个用独立电子原件组装是很麻烦的.

网友:
总工实在太厉害了,向您学习

网友(2009-08-09):
我怀疑实际应用过程中,有谁会用继电器电路做单键启停?有必要吗?
还非要加不用自锁按钮,用这个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用呢。
很多论坛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嗯,非常支持,几十块钱一个按钮,几百或者上k的继电器,真的很没有必要啊

网友:
由于寻找PLC的双稳态按钮方案来到这里,发现这个题,有兴趣参与下
分离元件与plc的各一个

单按钮双稳态.dwg

网友:
相关的图压缩文件

2009-8-9 16-19-20.rar

网友:
plc的那个每次按下按钮分别使用m29 m30输出一个0.5s的开关信号,后面的就随便玩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年轻人考虑的。

网友(2009-09-19):
ld x0
out c0 k1
out c1 k2
ld c1
rst c0
rst c1
ld c0
out y0
end
x0输入y0输出
_| ̄|_| ̄|_

网友:
继电器可以实现。。还真没想过会这样。。。

那天还和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

真的可以实现。。

网友:
还是用电子吧,我是做电子这一块的,如果我用,肯定用单片机来实现了

网友:
用一个按钮控制不安全吧?

网友(2009-10-19):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你的方案最好!

网友:
1个按扣开关就好

网友(2010-01-01):
4#
我提点意见,如果错了,请勿见怪。cmx
KA1线圈上的常开触头基本没作用可省去,ka2自锁也不需要。
引用 网友I:

KA1、KA2的自锁不要是不行的。请你将图放大,看我的讲解。按下SB后,KA1吸合,KA1常开点(右1)闭合,KA3动作,自锁,如去掉图中KA1(左1)所标的触点,KA1无自锁,会因KA3的(左9)断开而掉电,从而使电路不能稳定启动,即使启动了,也会因KA3的常开点吸合而使KA2吸合(SB没有放开呢)。即使偶然KA3吸合自锁了,向下面进行,再次按下SB,KA2会因KA3通电后(中9)常开点的闭合而吸合,从而使KA2的(右5)闭合,KA4闭合,KA4触点(13)断开,KA3掉电,掉电的同时,电流会重新经过SB-KA3(左9)-KA2(左5)-KA1线圈产生回路,也就是在KA3掉电的同时,会又再次吸合。但加上了KA1(左1),KA2(中5)的常开点自锁就不会产生这种现像了。总结:如无KA1、KA2的自锁,电路会反复进行启停动作,这个电路就不稳定了,根本完成不了应有的动作。加自锁后每按SB一次KA1,KA2只能有一个接触器动作,不会产生KA1、KA2的相互动作,电路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
十四楼的图就很好,简单,一目了然,最实用了。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0-03-08):
总工牛人啊~~~~~~~

网友(2010-04-14):
见过一个控制箱控制一套按钮(一起一停)两台水泵循环启停,就是第一次启停是1#泵,再启停是2#泵,很节省继电器和空间。

网友:
用单片机最便宜,也最简单不过。写个小程序轻松搞定!
注KM-----电机控制
  SB-----按键(自己随便定义IO口)
         #include<reg51.h>
          sbit KM=P0^0;
          sbit SB=P1^4;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while(1)

               if(SB==0)
               {
                 mDelay(100);
                 KM=!KM;
                 while(SB==0);     //等待键释放
                 mDelay(100);
               }

            }
         }
至于PLC就更简单了,LD X0   ALT Y0

网友:
只有我们都实际动手做过才知道对错!

网友:
跟你们这些高手过招,小生唯有甘拜下风!!!!!!!不过受益匪浅

网友:
开门造车今年多大了,照片还33年前的?算来在机械行业算是老前辈了

网友:
初来咋到,还在大学混,大家都是专家啊

网友:
关键没有自锁开关,要是有自锁开关,接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买一个自锁的嘛,不贵。

网友:
其实总工的目光很犀利,恕我直言

网友(2010-05-20):
如果按4#的接法,开关闭合后,那4个继电器应该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不知这样分析对否?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那样实现的话还要牛了!

网友:
其实电路主要考虑的思考能力吧!

网友:
简单啦,3个继电器搞定

网友:
要是从技术角度出发 我赞成的这种讨论。但是 要是从实用角度 我觉得这种讨论没有什么用。为啥要用按钮 用一个旋钮不就可以了吗? 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嘛~!~

网友:
要是从技术角度出发 我赞成的这种讨论。但是 要是从实用角度 我觉得这种讨论没有什么用。为啥要用按钮 用一 ...
引用 网友J:

在这里是以技术话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PLC,单片机都满天飞了。

网友(2010-06-24):
向syw开门造车前辈致敬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其实这并不是要现在工业要实用的~主要是给我们80后的一个思考的路线~也不要太执着于微电脑的操控~多想想直接的单元控制

网友:
很简单啊,我就做过,不过是为了并联的遥控器上省一个按钮。

网友(2010-09-03):
入门级新手,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向各位 前辈              好好学习

网友:
呵呵 我觉得讨论讨论挺好的。但是 放在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实际使用价值了。
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可靠性不见得那么稳定!

网友(2010-10-26):
仔细看过了所有的方案
PLC的实在是看不懂
不过用三个继电器的和四个继电器的都看明白了
长进了,谢谢前辈们指导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0-11-27):
学习了 现在都注重PLC的控制 多了个思考方向

网友(2011-03-13):
唉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2-04-05):
这个很简单嘛,网上到处都有电路图

网友(2012-10-21):
14楼的可以j2对j1的互锁常闭触头。

网友:
做过一次,时间长了

网友:
涨见识了 谢谢 嘿嘿

网友(2013-07-18):
我也是,对电气很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就想系统的了解一下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A:
.
azhu008网友好!
.

接膛线的机器吗

网友(2015-05-29):
我做过一个这样的电路,这个电路关键是KA2继电器的动作速度不能低于KA3的动作速度,当KA2的自锁触点未闭合时,KA3就断开的话就会使KA1重新动作,使KA3断不开。所以KA2和KA3的反应速度要一样,或者KA3的反应速度慢才行。

网友:
单按钮启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