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低压水刀什么改成超高压的

楼主(2009-03-30):
我厂现在用的是永达厂的老式水刀,压力一般是220的
现在想把它变成超高压的什么变呀。要再装什么配件呀。需要多少钱?懂的帮忙参考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
几乎要将整套高压泵全部换掉
你首先看一下它的电机是多少千瓦的,如果是22KW的,则其压力到220MPa已经算可以了。
如果是37KW的,则其压力还有上升余地,但要考虑其高压系统(增压器、单向阀、蓄能器)是否具备380MPa以上的承受能力。
我估计是不具备什么改装价值的,不如整套换掉

网友(2009-09-20):
换个增压发生器就可以将压力打到270~~~300了

网友:
换个高压泵,压能上来不少,国产高压泵和进口的增压比不同,其它的在不同的就是电机37K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