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报警什么毛病啊?

楼主(2009-03-30):
我们的手动CMM(TESA MH3D)在测量过程中会报警,出现界面如附件(图片)
啥毛病呢?可以自己搞不?我感觉自己是搞不好(水平有限)。

楼主:
补充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我就只能重新启动,最郁闷的一次连续重启了5次才可以使用,在刚开机时屏幕是红色的,晕!(以前是图片这种颜色的,是正常的)后面颜色慢慢就好了。
这款机器有打印机接口,我们目前没有,想接一台,不知道打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那位朋友用过该机啊,给张图看看打印的页面是什么样子的吧

网友:
应该是光栅信号不好吧   最好是找厂家看看

楼主:
那天他们有人来了。说可以自动调谐,然后弄了一下。其实就从那次我重启5次以后就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了。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是读头不稳定,时好时坏,换吧

楼主:
如果后面还有的话就要花点钱了,那个东西要几块钱啊,龙亦龙

网友:
请人修一次可以,第二次就要能自己搞定。

网友:
LS要换读头,自己怎么搞定,期待中。。。。。
我换了一个要一万三还多呢?就是不稳定,也不是完全坏了,用的时间长了吧
那个东东不好修,换个放心点。
不知你哪个是不是和我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回原点回不了,回到原点后又继续反回去了,试N次后就有那么一次可以回
原点,搞的我都不敢关机。 后来就换了个读头就OK了。你的和我这个好象不太一样?

网友:
图片很清晰的提示y轴故障,多半是光栅或者读头的问题,若无法归零看看零位磁片位置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清洁一下光栅咯,最好在厂家来的时候要他把读数头也卸下来清洁, 可能是环境不好(灰尘或油污)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8 z' Z7 |/ d, ]/ Y( l回复龙亦龙: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2011-08-11):
我单位出现过这个情况,找厂家来说是光栅有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