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工程图中能不能像CAD一样添加或者修改线条?

楼主(2009-03-30):
在SW工程图中能不能像CAD一样添加或者修改线条?有时候我想修改或复制视图中的一部分,就是怎么做也做不到。求高手帮我详细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在SW里,工程图和对应的零件图是“互动”的。通常不会出现缺线条的现象。
不知你具体要做什么,能否说来听听?

楼主:
我在画一个焊件的图纸,零件图已经画好,但出工程图时零件上有一个大型铸件需要单独出一个图放在旁边,我怎么抓都不能把这一部分抓下来,没办法了我就想想能不能在这个工程图旁边再画一个这样的铸件呢?
还有现在还有个大问题:一个视图上有很多的隐藏虚线,我想要其中一部分虚线显示,一部分虚线隐藏,但现在用“隐藏边线”就是隐藏不了,求教。。。。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零件图里没有的,工程图里就别指望能有;但零件图里有的,工程图里却可以隐藏起来。(局部或全部)
第二个问题。我估计是零件图中的一些草图,你没把它们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