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工作性能的要求

楼主(2009-03-30):
安全阀整定压力
安全阀的设计整定压力除制造厂有特殊规定外,一般应按表2的规定调整与校验。

表2 安全阀整定压力
安  装  位  置
整 定 压 力
汽包锅炉的汽包
或过热器出口
额定蒸汽压力P<5.88MPa
控制安全阀
1.04倍工作压力
工作安全阀
1.06倍工作压力
额定蒸汽压力P≥5.88MPa
控制安全阀
1.05倍工作压力
工作安全阀
1.08倍工作压力
直流锅炉的过热器出口
控制安全阀
1.08倍工作压力
工作安全阀
1.10倍工作压力
再热器
1.10倍工作压力
启动分离器
1.10倍工作压力
注1:各部件的工作压力指安全阀安装地点的工作压力(脉冲式安全阀为冲量接出地点的工作压力)。
注2: 过热器出口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保证在该锅炉一次汽水系统所有的安全阀中,此安全阀最先动作。

         (kg/h)
(2)

6.8.2
对于过热蒸汽(指过热度大于10℃的蒸汽)

当排放压力为0.1MPa~11MPa时,有
Wt=5.25APdKsh
(kg/h)
(3)

当排放压力为11MPa~22MPa时,有

(kg/h)
(4)

6.8.3

对于用液体作为试验介质时理论排放量则为(非粘性液体μ≤0.02Pa•s)

(kg/h)
(5)

式(5)仅适用于介质的雷诺数大于或等于400的情况,否则应另作研究。
式(1)~式(5)中:
Wt-理论排量,kg/h;
Pd-实际排放压力(绝对压力),MPa;

Ps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MPa;

A
-流道面积,mm2;

Ksh
-过热修正系数(见附录A)。

ρ
-密度,kg/m3;

ΔP—压差,MPa;

Pb-安全阀排放背压(绝对压力),MPa;
6.8.4

对于用空气或其他气体作为试验介质

临界状态下(即 )的理论排量:
           (6)

Pd
=1.03Ps+0.1

亚临界状态下(即 )的理论排量:
      (7)
式(6)~式(7)中:
   A-流道面积,mm2;
   Pd-实际排放压力(绝对压力),MPa;
C-绝热指数k的函数,即
   Ps-安全阀的整定压力,MPa;
M-气体分子量kg/kmol;
   Z-压缩系数,在多数情况下Z为1;

T
-实际排放温度,K;

   V-实际排放压力和排放温度下的比体积,m3/kg;
Kb-亚临界流动状态下理论排量修正系数,参见附录B。

网友(2009-05-18):
文章好是好,就是漏了重要的公式。建议用文本格式保存后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