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这台机器?用来做刨冰,冰淇淋之类的

楼主(2009-03-30):
请问各位大侠
谁了解这样的机器?
哪里有的卖

主要用来做刨冰,冰淇淋之类的

形状像滚筒式洗衣机  主要的功能在中间的滚筒上如果这个模样的没有,
有这样的功能的也行 。它和普通的碎冰机、制冰机不一样 做出来的冰先是泡沫状的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冻就成型了。做出来的刨冰像雪一样。

网友:
大家出来帮帮看看,我以前重没看过这样的设备。

楼主:
各位帮帮忙  有了解的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真的就没有哪位知道这种机器吗

网友:
兄弟等等,我去找人来帮你看看。

楼主:
真是郁闷啊   这里这么多行家  哪位大哥能指点迷津

网友:
印象中和以前的的刨冰机有两处不同:
1. 以前见到的刨冰多数是经过人工铲取
2. 以前的刨冰没有成型部分

从这两点上看,增加了滚筒式铲取,正因为这一点冰呈雪状,成型部分只是在增加了一个成型模具,其原理上没有多大的改进和变化,只不过增加了上述两个自动的机械部分,大同小异而已。愚见

网友:
去找熟人问问啊

楼主:
朋友有个这样的机器
他是四年前接手的一个店 当时店主就留下这一台机器  什么标签铭记都没有
不过他在外地  我想在本地开个这样的店
7楼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多了一道程序  但这个程序就能使冰与众不同

楼主:
机器已经找到  不老各位费心了
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