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槽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好?

楼主(2009-03-30):
钳槽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好?立铣刀、三面刃铣刀铣削和电火花线切割哪个效率高,经济性最好?

谢谢!

网友:
图纸,工件材料,加工精度,用什么机床,要求工作节拍,年产量?

楼主:
材料就40cr   钳槽是7.2*9.3的 精度没什么要求  铣削嘛就用万能铣床(型号不记得了)。  小批量加工。

网友:
槽宽7.2 槽深9.3? 万能铣,小批量用立铣刀吧。三面刃适合大批量,高效率加工。

网友:
三面刃也不贵呀,可以使用的。

网友:
是浅槽吧?钳槽是什么?哈哈

楼主:
就是这个读音  字我具体我不知道怎么写   就是这个尺寸槽宽7.2 槽深9.3

网友:
拉削或插削工艺能降低成本
不过封闭槽就只能用铣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