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问题。。急...

楼主(2009-03-30):
(1)
工作台重量:100Kg     工作台移动速度:15 r/min
摩擦系数:0.2          减速器效率:80%
进给丝杠长度:10000mm 丝杠直径:20mm
进给丝杠导程:10mm
技术指标:
静态误差:<0.5mrad
每次移动量100mm

定位次数:60/min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选型,选多大的转矩呢?什么型号?

网友:
直徑20mm ,長度確有10米.該解決的問題應該不少...除了電機以外
JL值應有13 kgcm^2 你應該會接減速機   JM >= (jL/R^2)/(10比對廠牌再確定)
以上希望對你有用

网友:
应该有计算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