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水切割的软件好

楼主(2009-03-30):
水切割的系统好多啊,哪个好?

网友:
水切割的系统用过南京华兴的和发格的系统,感觉都不错
至于软件   线切割用YH、KS、CAXA
                水切割用的NEWCAM
                等离子 用的FASTCAM
                激光用的SHAPE
不过说实话,自己感觉最好用的还是NEWCAM,如果那将这个软件能生成各个系统的程序那就最好了

楼主:
谢谢,我想买北京东方嘉宏的系统自己做一个机器,不知道怎么样?有用过的吗?指教啊

网友:
InteGNPS套料编程软件可以同时生成火焰、等离子、激光、水射流切割机的数控程序。
免费下载试用:http://www.robot51.com

相比其它软件,主要优点体现在:

支持AutoCAD各种版本 - InteGNPS支持AutoCAD R14/2000/2002/2004/2005/2006/2007/2008/2009等各种版本,InteGNPS也自带自主版权的CAD模块,使用方法与AutoCAD相似。

海量数据处理功能 - 复杂图形比如文字、图案轮廓,程序行数可能达到几十万行,InteGNPS可以尽最大可能进行优化,使生成的代码文件很小。

切割文字 - InteGNPS可以直接将文字分解成各种字体的文字线段用于切割。

优化功能 - InteGNPS具备各种代码优化功能,使生成的代码工艺性更好。

功能先进的屏幕模拟切割 - 屏幕模拟切割直观、方便

自动套料功能 - 操作方便、简单、快捷的自动和手动套料功能,支持无限级回退、重做

智能代码转换 - 只要有一种机器的代码,可以方便地转换成任何一种机器代码

目前InteGNPS在国内、国际切割行业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