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维护与管理2

楼主(2009-03-30):
第三节
阀门运转中的维护
    阀门运转中维护的目的,是要保证使阀门处于常年整洁、润滑良好、阀件齐全、正常运转的状态。
一、阀门的清扫
    阀门的表面、阀杆和阀杆螺母上的梯形螺纹、阀杆螺母与支架滑动部位以及齿轮、蜗轮蜗杆等部件,容易沾积许多灰尘、油污以及介质残渍等脏物,对阀门会产生磨损和腐蚀。因此经常保持阀门外部和活动部位的清洁,保护阀门油漆的完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阀门上的灰尘适用于毛刷拂扫和压缩空气吹扫;梯形螺纹和齿间的脏物适于抹布擦洗;阀门上的油污和介质残渍适于蒸汽吹扫,甚至用铜丝刷刷洗,直至加工面、配合面显出金属光泽,油漆面显出油漆本色为止。疏水阀应有专人负责,每班至少检查一次,定期打开冲洗阀和疏水阀底的堵头进行冲洗,或定期拆卸冲洗,以免脏物堵塞阀门。
二、阀门的润滑
    阀门梯形螺纹、阀杆螺母与支架滑动部位,轴承部位、齿轮和蜗轮、蜗杆的啮合部位以及其它配合活动部位,都需要良好的润滑条件,减少相互间的摩擦,避免相互磨损。有的部位专门设有油杯或油嘴,若在运行中损坏或丢失,应修复配齐,油路要疏通。
    润滑部位应按具体情况定期加油。经常开启的、温度高的阀门适于间隔一周至一个月加油一次;不经常开启、温度不高的阀门加油周期可长一些。润滑剂有机油、黄油、二硫化钼和石墨等。高温阀门不适于用机油、黄油,它们会因高温熔化而流失,而适于注入二硫化钼和抹擦石墨粉剂。对裸露在外的需要润滑的部位,如梯形螺纹、齿轮等部位,若采用黄油等油脂,容易沾染灰尘,而采用二硫化钼和石墨粉润滑,则不容易沾染灰尘,润滑效果比黄油好。石墨粉不容易直接涂抹,可用少许机油或水调合成膏状使用。
    注油密封的旋塞阀应按照规定时间注油,否则容易磨损和泄漏。
三、阀门的维护
     运行中的阀门,各种阀件应齐全、完好。法兰和支架上的螺栓不可缺少,螺纹应完好无损,不允许有松动现象。手轮上的紧固螺母,如发现松动应及时拧紧,以免磨损连接处或丢失手轮和铭牌。手轮如有丢失,不允许用活扳手代替,应及时配齐。填料压盖不允许歪斜或无预紧间隙。对容易受到雨雪、灰尘、风沙等污物沾染的环境中的阀门,其阀杆要安装保护罩。阀门上的标尺应保持完整、准确、清晰。阀门的铅封、盖帽、气动附件等应齐全完好。保温夹套应无凹陷、裂纹。
    不允许在运行中的阀门上敲打、站人或支承重物;特别是非金属阀门和铸铁阀门,更要禁止
第四节
闲置阀门的维护
闲置阀门的维护应与设备、管道一起进行,应作如下工作:
一、清理阀门
    阀门内腔应吹扫清理干净,无残存物及水溶液,阀门外部应抹洗干净,无脏物、油圬、
二、配齐阀件
    阀门缺件后,不能拆东补西,应配齐阀件,为下步使用创造良好条件,保证阀门处于完好。
三、防蚀处理
    掏出填料函中的盘根、防止阀杆电化腐蚀,阀门密封面、阀杆、阀杆螺母、机加工表面等部位,视具体情况涂防锈剂、润滑脂;涂漆部位应涂刷防锈漆。
四、防护保护
防止他物撞击,人为搬弄和拆卸,必要时,应对阀门活动部位进行固定,对阀门进行包装保护。
五、定期保养
闲置时间较长的阀门,应定期检查,定期保养,防止阀门锈蚀和损坏。对于闲置时间过长的阀门,应与设备、装置、管道一起进行试压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五节
电动装置的维护
电动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不少于一次。维护的内容有:外表清洁,无粉尘沾积;装置不受汽、水、油的沾染。电动装置密封良好,各密封面、点应完整牢固、严密、无泄漏。电动装置应润滑良好,按时按规定加油,阀杆螺母应加润滑脂。电气部分应完好,切忌潮湿与灰尘的侵蚀;如果受潮,需用500V兆欧表测量所有载流部分和壳间的绝缘电阻,其值不低于o.38兆欧姆,否则应对有关部件作干燥处理。自动开关和热继电器不应脱扣,指示灯显示正确,无缺相、短路、断路故障。电动装置的工作状态正常,开、关灵活。
第六节
气动装置的维护
气动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不少于一次。维护的主要内容有:外表清洁,无粉尘沾积;装置应不受水蒸汽、水、油污的沾染。气动装置的密封应良好,各密封面、点应完整牢固,严密无损。手动操作机构应润滑良好,启闭灵活。气缸进出口气接头不允许有损伤;气缸和空气管系的各部位应进行仔细检查,不得有影响使用性能的泄漏。管子不允许有凹陷,信号器应处于完好状态,信号器的指示灯应完好,不论是气动信号器还是电动信号器的连接螺纹应完好无损,不得有泄漏。气动装置上的阀门应完好、无泄漏,开启灵活,气流畅通。整个气动装置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开、关灵活。
第七节
阀门的管理
阀门由于制造质量差、管理不善、误操作等原因产生的事故屡见不鲜。世界上有些重大恶性事故,就是由于阀门故障造成的。因此,加强阀门的管理事关重大,势在必行。阀门的管理包括如下内容。
一、技术资料的管理
它包括国家标准及有关标准、阀门的图纸如装配图和易损件加工图、阀件加工工艺及其规范、有关数据台帐等。
二、阀门维修的管理
它包括修理和保养维护的项目、内容、周期、技术条件、验收标准以及维修记录、维修计划和完成情况报表等。
三、使用档案的管理
它包括阀门的规格型号、制造厂家、工作压力、工作温度、使用介质及流向、使用年限、阀门编号以及阀门所在设备管线名称代号、大修理记录和阀件更换记录等。
四、操作巡回的管理
它包括操作规程;巡回管理制度以及巡回的路线、周期;阀门清扫、加油的周期与要求,操作记录等。
五、备品备件的管理
它包括阀门、填料、垫片、易损件、紧固件库存最大量与最小量的限制;备品、备件出入库制度,保管制度,特别要坚持备品、备件入库前的验收制度。
六、阀门质量的管理
它包括阀门质保体系、全面质量管理、试压验收制度、质控点、个人责任制以及修理、试压、移交记录等。
七、交接班的管理
它包括交接班制度、上下班现场交接程序、交接班日志等
八、现场标志的管理
它包括在操作现场的阀门上的标识、标志、铭牌应完好正确;阀门所在管线、设备的名称、编号、介质、流向、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等数据显示牌应正确醒目,防止误操作。重要阀门应加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