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工厂轴承质量的好坏

楼主(2009-03-30):
各位大侠好!我公司是出口轴承的贸易公司,现国外客户询一些轴承,我也从多个轴承厂家那里得到了报价,可有的相差很多,因为刚刚入行不久,对轴承了解的也少,想请教各位大侠,从哪些方面判断轴承的好坏?急用啊,谢谢!

网友:
亲自到你要买东西的厂子里去,问他坯料是哪里买的?看材质书,再从加热开始看一直到组装,有时看过加热炉和穿孔就不用再看了,保证是不行的,你再换一家看,直到满意为止,可能得看一周到10天,很累人的,

有些进出口的家伙自己不懂,可以雇一个顾问,但很贵,有时划不来,但能保证你的质量,
你能自己办还是自己办,办好了,老板有赏,

网友:
要看体系、现场 了解产品。学会望闻问切哦

楼主:
很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很感谢“过街蛤蟆”的建议,对我很有启发!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你向轴承工厂询价时,都会了解写什么情况,轴承的价格,材质,包装,交货期,还有什么具体的么

网友:
主要是技术性能,
关于材料的东西比较复杂,你上家的要求也不可能一样,比如脱碳层的尺寸等,

海运的要考虑海运包装,分箱等问题,

再具体就是你的问题了,比如多大的货柜,到哪个港的限制重量等,

玩出口很有趣,也非常麻烦,

网友:
其实你到他们工厂  看一下他们的详细图纸  就能知道一个公司的好坏。
要从工程师的数量    以及cnc的设备  等等方面进行考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流入市场的大批伪劣轴承一般是用低碳钢、灰口铸铁、球墨铸铁代替轴承钢,所以其组织及性能都大大降低,不能正常达到其性能。
  下面简单介绍从外观上鉴别伪劣轴承的方法。
  (1)没有正式厂名牌(代)号。
  (2)打印型号及厂标不清楚及不规格,两端面不平齐,且比较粗糙。
  (3)滚道达不到要求,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很粗糙。
  (4)安装质量差,间隙明显超差(用手摇动可知),同一种规格内外环倒角不规格。外环里面,内环外面涂黑漆掩盖。
  (5)硬度比较低,用锉刀可明显锉动,两轴承相撞有明显痕迹。
  (6)内外环表面不明亮,发灰暗色且内孔大都很粗糙,达不到要求。
  (7)有的是用正规厂生产线上淘汰的次品自己组装,冒充合格品出销,这样的轴承,一般都是内外口径超差,间隙明显超差。

      选择进口轴承,首先要观察外包装是否明晰,正品大都使用钢印技术,而且在未经过热处理之前就进行压字,因此字体虽然小,但是凹得深,非常清晰。仿冒产品的字体模糊,浮于表面,有些甚至用手即可抹去。其次看表面是否有浑浊的油迹,如果防锈技术不到家,很容易留下厚厚的油污,拿在手里很粘稠。同时,还要注意选择倒角均匀、旋转无杂响的产品。
      外包装是否明晰:一般情况下,正厂品牌都有自己专门的设计人员对外包装进行设计,并且安排生产条件过关的工厂进行制作生产,因此包装无论从线条到色块都非常清晰,毫不含糊。
      钢印字是否清晰:在轴承体上会印有品牌字样、标号等。字体非常小,但是正厂出品大都使用钢印技术,而且在未经过热处理之前就进行压字,因此字体虽然小,但是凹得深,非常清晰。而仿冒产品的字体非但模糊,由于印字技术粗糙,字体浮于表面,有些甚至轻易地就可以用手抹去。
      是否有杂响:左手握住轴承体内套,右手拨动外套使其旋转,听其是否有杂响。由于大部分仿冒产品的生产条件落后,完全手工作坊式操作,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掺进沙子一类的杂质,藏在轴承体内,所以在旋转的时候会发出杂响。这是和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并且用机器操作的正厂品牌之间最大的不同。
      表面是否有浑浊的油迹:这在购买进口轴承时应该特别注意。由于国内目前的防锈技术还不是特别到家,所以对轴承体进行防锈处理时很容易留下厚厚的油迹,拿在手上粘粘稠稠,而国外原装进口的轴承上几乎看不到防锈油的痕迹,倒是特别细心的行家说进口轴承闻起来有一种味道,肯定是下了防锈油,只是看不到而已。
      倒角是否均匀:所谓轴承的倒角,也就是横面与竖面的交接处,仿冒的轴承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在这些边边角角的部位处理得不尽人意

网友:
做出口轴承的生意,一定要到生产厂去看,其它手段都靠不住,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去公司考察,先从体系方面考察,技术,工艺,质量,然后可以现场随机抽样,分析抽样的质量,并得到抽样的材质单,工艺单、技术文件、检测报告等。这是基本的,如果这些不完备,那么供应的货物就不会有稳定性;其次就是在合作中看报价反映速度,服务等方面了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帮助,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
来吧~~欢迎参观TIMKEN无锡呵呵~~不过似乎谢绝参观的~~
一般来说,品牌一定程度上说明产品的品质,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帮你做贴牌。其实你要找的是无印良品,也就是说品牌一般,但是质量可以满足的产品。对于你利润的最大化有作用。
其实可以交流下。我也做销售,不过不是外贸。在轴承厂家工作。有什么可以大家帮助。QQ:20303005

网友:
8楼讲的非常好,长知识了!

网友:
工厂现场考核+抽样检验,大批国外采购商比较普遍该方式。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同意上面的观点!

网友:
少将你那些鉴定轴承的方法早过时了,哪些鉴定方法只能鉴定最差劲的仿冒产品

网友:
楼上各位都说的很清楚了,补充一点,假如你不是行家,不能从判别轴承质量的好坏,最好考察一下供货生产厂家,从各方吗考察厂家的质量保证手段等等,最后别忘了要求厂家每批次提供一份质量保证书,以确保书面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