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路块一般使用什么材料制作?

楼主(2009-03-30):
请问:液压油路块一般使用什么材料制作。一般是锻材。35钢。45钢也行吗

网友:
现在用硬铝做的也比较多,轻

楼主:
在高压的情况下,45钢容易爆裂,易引发事故。我想材料的选用是有韧性的同时保证加工的光洁度要求最好。是吗。那常用材料有哪些。有能者多劳了。

网友:
我听说有黄铜做的!

网友:
35#锻钢还不错

网友:
球铁也可以用,但是经常会有疏松的缺陷。

网友:
应该是根据压力的高低来进行选择的

网友:
书上说~~不同的压力选择不同的材料

网友:
一般用30号锻料就可以了。

网友:
45号钢也可以的,我看我们厂的工程师经常用

网友:
一般都是锻件。

网友:
看你的阀块用在什么场合了,普通的45号钢就可以了。如果对重量和耐腐蚀要求高的话就要用铝的了,当然铝的价格要贵很多!

网友:
根据压力大小来选定   35#锻钢最好

网友(2009-07-11):
压力不高 用球铁    压力高用35

网友:
HT200,45都可以

网友:
还是应该不同的压力不同的材料

网友:
我几乎天天做油路板,一般压力小于6.3MPA系统用Q235A就可以了,中压系统6.3~17.5MPA用45#或者锻钢35就可以了;一帮低中压力系统中管道壁厚度4~6mm就可以了,至于高压21~34MPA,也可以用45#钢可以做,只是注意管道壁厚度大于8mm,以防止压力击穿,要是不放心就用38crmnal和40cr或者其它强度比较高钢材。

网友:
锻材的组织比较好。

网友:
35#钢或球铁

网友:
我们用45或者硬铝

网友:
具体的要看何种场合了

网友(2009-08-17):
锻材45钢,我们厂经常用.

网友(2010-01-18):
锻要材料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