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前由于碱结晶和有碱片堵了---请教

楼主(2009-03-30):
在罐里装8%的NAOH溶液,现在在阀前由于碱结晶和有碱片堵了。
我想能否有办法将这段管道通开。我已将试过用630摄氏度的风枪加锤子震得方法,但就是不开。请各位大哥们支招。

网友:
呵呵
这个难了,碱结晶是不好弄!用搞,砸的方法肯定不行。试试用蒸气加热的方法吧,以前我这样搞过,还行。

网友(2009-05-25):
有酸碱中和的方法不知行否。

网友:
楼主是做太阳能电池的吗?8%都堵了,20%的还了得?已经结晶了一般就只能靠手工了。难道设备设计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