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铣刀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30):
可转位刀具表面处理除了发蓝外,还有一种是镀的一种金属,不知道是镀的什么呢?论坛又没达人知道?(如图中这种45°面铣刀)

网友:
镀镍啊。对工件表面有较高要求,镀之前要喷砂处理一下。

网友:
刀片上的字母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山高的QuattroMill快豹铣刀
下面这张图更清晰,刀片上的牌号是F40M,可以做桌面, 似乎有做广告的嫌疑。
QuattroMill快豹铣刀的刀体在先进的CNC机床上生产,具有非常高的精度。刀体上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镀层,其硬度达到HV800(约HRC64),耐磨性好,因此可以延长刀具寿命。同时,镀层的耐蚀性能确保铣刀的迷人外观能保持很长的时间。
可见,山高镀的不是镍,而是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工艺。不过仅要刀具美观和防锈的话,镀镍还是可取的。

楼主:
恩  应该不是镀的镍  能达到这种亮亮的效果的有好几种镀层  就是不知道镀的什么